[STM32F1] 串口通信的最优方法是不是DMA收,普通发?

楼主(2020-02-08):
原先一直做Linux上的应用,Linux上处理数据都是按照帧处理,也就是一次调用read函数,读取到的是一帧数据;
一帧的概念是起始位和停止位之间的数据。
在STM32上,一开始我看正点原子的教程,RNXE中断,收到一个BYTE,就进一次中断,这种方法太烦了吧。
然后我看了DMA的方式,最终觉得,应该来讲利用DMA在后台收数据,IDLE中断时获取DMA缓存,这样就是按帧处理。和Linux的实现方式一样。
发送的话,我没有发现DMA发送比普通发送有啥优点。

以上是铺垫,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想要按帧处理,最优的接收方式,是不是DMA+IDLE中断接受?
2、发送数据,DMA和普通发,有什么优势?

网友A:
没有更重要的外设占用DMA的话,能用就尽量用。

网友B:
DMA其最大优点是过程不占用MCU资源。
普通收发的过程中,可能会响应其他异常,导致收发不连续;但DMA不会出现该情况。

网友C:
难道DMA这么完美,任何缺点也没有吗?

网友D:
如果信息包的长度相等,用DMA会很方便;但如果不相等,使用DMA就有问题,程序做不好时很可能会有非预期的延时

网友E:
相反,我觉得DMA发送是最方便的,打开DMA后,它自己就发送完了,不需要MCU再去关心。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 都用普通的就行

网友G:
都用普通的就行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怎么做都行

网友I:
dma比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