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TIMER里的CKDIV 1:0 是啥东东?

楼主(2020-02-09):
CKDIV[1:0] 时钟分频
通过软件配置CKDIV,规定TIMER_CK(定时器时钟)与DTS(死区时间和采样时钟)
之间的分频系数,死区发生器和数字滤波器会用到DTS时间。
00:fDTS=fTIMER_CK
01:fDTS= fTIMER_CK /2
10:fDTS= fTIMER_CK /4
11:保留
这个定时器TIMERx_CTL0里的bit位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定时时钟的分频,后面才发现不是。现在不是很理解,哪位兄弟用过了,可以多多指教下。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假如选10的话,且假如定时器基准时钟是1KHz的话,那么死区的基准就是0.25KHz,换算是时间的话,1个单位就是4ms,另外定时器不是还有一些外部触发信号吗,这些信号需要抗干扰处理,就像按键的去抖动处理,需要一定的延时,这里也是以这个信号为基准的。但是定时器计数的基准还是那个1Khz,跟这个不搭界的。上面是我的理解,项目设计的时候也是这么处理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假如选10的话,且假如定时器基准时钟是1KHz的话,那么死区的基准就是0.25KHz,换算是时间的 ...

主要是这个地方不理解,TIMER_CK(定时器时钟)与DTS(死区时间和采样时钟), 从后面fDTS=fTIMER_CK看到时钟源是定时器的计数时钟,也就是APBx总线使用通过定时器自己预分频后的时钟。 这个死区时间也理解,就后面和采样时钟不理解。 莫非这个采样时间是设置个数*周期 来获得死区时间。 互补的PWM都关闭的时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地方不理解,TIMER_CK(定时器时钟)与DTS(死区时间和采样时钟), 从后面fDTS=fTIMER_CK看到 ...

可以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