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0X01所有灯都亮

楼主(2020-02-09):
蓝牙串口软件发送数据,单片机控制led灯异常,发送0X01所有灯都亮
不知为何?

楼主:
pic16f1787芯片与蓝牙hc-06和手机蓝牙通信,控制led异常

楼主:
#include<xc.h>

void USART_Init();

void main()
{
   TRISD=0X00;
   LATD=0X00;
   USART_Init();
   while(1)
   {
   ;
   }
}

void USART_Init()
{
    APFCON1bits.TXSEL=0;          //TX=RC6
    APFCON1bits.RXSEL=0;          //RX=RC7
    TRISCbits.TRISC6=0;
    TRISCbits.TRISC7=1;
    SP1BRGL=25;

   TXSTAbits.SYNC=0;   //异步模式
   TXSTAbits.BRGH=1;   //高波特率方式
   TXSTAbits.TX9=0;    //不发送第九位
   TXSTAbits.TXEN=0;   //发送不使能;
  // 以上四句即 TXSTA=0X04;
    RCSTAbits.SPEN=1;   //串行端口使能
    RCSTAbits.RX9=0;    //接收8位
    RCSTAbits.CREN=1;   //接收使能
   // 以上三句即 RCSTA=0x90;
    PIE1bits.TXIE=0;
    PIR1bits.RCIF=0;
    PIE1bits.RCIE=1;
    INTCONbits.PEIE=1;
    INTCONbits.GIE=1;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PIE1bits.RCIE&&PIR1bits.RCIF)
       {
        LATD=RC1REG;
       }
}

网友A:
串口程序确认是好的吗?

网友B:
先把串口程序搞好,用串口助手,收发都正常,再试蓝牙

网友C:
可以说说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