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没有用到的端口怎样处理才省电

楼主(2020-02-09):
430的MCU 没有用到的端口怎样处理才省电啦。设置成什么状态才省电啦?

网友A:
你给它接电或接地,相应的拉高或拉低,主要耗电还是在功能模块开启的时候。。。

网友A:
嗯 二楼说的很对

网友B:
端口设置成输入状态

网友C:
设置为输入状态   同时内部电阻设置为高阻态   这样比较省电   呵呵

楼主:
1.接地或接电源,相应的把它置低和置高.
2.把它设置成输入.
其中第二种方法,I/O是接地还是接电源?
这两种方法那一种省电?

网友D:
IO口设置成输入状态后,再将IO口设置成高阻态,就无所谓接GND还是电源了都可以实现省电的

网友D:
Unused I/O pins should be configured as I/O function, output direction, and left unconnected on the PC
board, to prevent a floating input and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The value of the PxOUT bit is irrelevant,
since the pin is unconnected. Alternatively, the integrated pullup/pulldown resistor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PxREN bit of the unused pin to prevent the floating input. See the System Resets, Interrupts,
and Operating Modes chapter for termination of unused pins.

网友E:
最省电的还是置为三态的高阻态

网友F:
接地也是会产生电流的,消耗资源的

网友G:
模拟输入的状态的,这样IO的电流就降到最低了。

网友H:
都设置成模拟输入状态的吧。

网友I:
直接设置成输入状态的吧

网友A:
一般都是接地的,置高阻更好

网友J:
配置成IO,输出,什么都不连

网友C:
主要目的是阻止不稳定的输入,实现这个就好

网友K:
低功耗模式

网友L:
msp430低功耗模式LPM4耗电最省,仅为0.1uA

网友M:
用到5种低功耗

网友N:
以选择进入任何一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O:
让系统尽可能的工作在低功耗模式

网友P:
LPM0~LPM4都行。

网友F: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4

网友Q:
可以设置为悬空

网友R:
MSP430低功耗模式的电流是0.1uA。

网友S:
使用三态处理。

网友T:
LPM0,LPM1,LPM2,LPM3,LPM4模式都很省电。

网友U:
这个应该是悬空处理。

网友P:
这个正常设置就可以。

网友S:
配置为输入。

网友I:
可以使用TI提供的函数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设置寄存器

网友V: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W:
不要接地处理。

网友X:
IO不用刻意去设置。

网友Y:
低功耗模式下关闭不同的系统时钟

网友Z:
设为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