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给FMD绑架了,咋办?

楼主(2020-02-09):
pic, pi, ic, fm, AC

PICC给FMD绑架了,怎样设置都改不回来?
明明重新设置了,再打开还是 一样

最后,FMD也删除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人类似问题,请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好办法,FMD,MPLAB,PICC全删除,再重装MPLAB,PICC

网友B:
重装系统,重装软件。

楼主:
不用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就可以,FMD没有重装
MPLAB与FMD共存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