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imer2定时时间

楼主(2020-02-09):
如何实现stm32 timer2定时时间到停止

楼主:
定时时间到停止,不重装,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里面关闭定时器不就得了

楼主:
说的对!不能搞复杂了

网友B:
关闭定时器不就好了,不在重装值了,跟51一个思想。

网友C:
手动写一下 可以不

网友D:
前段时间刚用过这种用法。。中断函数里把定时器关了就好了。。用的时候再打开。。。

网友E:
进入之后直接关掉定时器就可以了啊

楼主:
关闭不行吗?

网友F:
只是用计数不行吗?

网友G:
这个超出范围就得重置吧。

网友H:
把寄存器的数值再增加就行。

网友I:
定时中断函数里面,将计数器重置呢?

网友J:
不想用的时候直接关掉就可以 在中断函数中也可以关掉

网友K: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问的啊

网友L:
按照说明配置寄存器就行啊

网友M:
定时时间到了就停止什么啊

网友N:
不太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O:
配置寄存器或者到时之后直接关掉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