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要接高或者接地吗

楼主(2020-02-09):
用JTAG  download MSP430F2132 的程序的时候,显示错误Fatal error: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可是TDO, TDI, TMS, TCK我都有连上啊,看了下SPEC,说有TEST/SBWTCK: Selects test mode for JTAG pins on Port1. The device protection fuse is connected to test.
请问这个TEST PIN是不是也要接高或者接地么?

楼主:
而P1.4/SMCLK/TCK的描述是: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SMCLK signal output
                                                  Test Clock input for device programming and test

网友A:
感觉P1.4/SMCLK/TCK这PIN又不像是JTAG 的TCK了

楼主:
嗯,我也觉得

网友B:
TCK是JTAG用的 TEST是在SBW模式和BSL模式下使用的。

网友C:
在TI官网上找一找  应该是接线问题  或者是虚焊问题

楼主:
嗯,我找下啊

网友A:
好像TCK是JTAG用的 ,TEST是在SBW模式和BSL模式下使用的吧

网友C:
多功能的,配置好就可以用,默认应该是IO

网友D:
楼主的JTAG没有接对吧

网友E:
当测试引脚拉高时,则将这些引脚选为 JTAG。

网友F:
下载的时候就是JTAG,脱离JTAG为IO

网友G:
TEST脚和RST脚不能复用成GPIO。

网友H:
JTAG边界扫描的主要信号为TDO,TDI,TMS,TCK,RST

网友I:
4 线 JTAG 方式(包含 TDO、TDI、TMS

网友J:
当使用交互式系统内调试程序时,这些器件的 FET 会将这些引脚处于 JTAG 模式下。

网友K:
唯一注意的一点就是在JTAG调试时不要用复用引脚。

网友L:
对于JTAG与IO复用的430,  TEST&RST例外

网友M:
TEST引脚可以不连接。

网友N:
RFID 读写卡工作频率范围为 10~15MHz,通常工作选用的频率为 13.56MHz

网友O:
射频电路吗?

网友P:
连线没有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