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2020-02-09):
刚开始接触 开发环境是iar 下载器是stlink 为什么有时候我下载程序不成功呢,拔插之后就好点

网友A:
我也 有这个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深究过  反正拔插之后就能好使

网友B:
我觉得还是usb的事情 比如我用usb连接的can分析仪就总是需要拔插 如果用pci的就不用了

网友C:
这个  说不好 感觉就跟reset的似的

网友B:
基本上都遇到过  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D:
USB接口和USB线不稳。

网友E:
很正常  我也这样

网友F:
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不用太纠结

网友G:
一般下载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H:
能用就行 不要计较太多

网友I:
正常现象 能解决就行

网友J:
基本上每个下载器都这样 包括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