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时不时的总线上总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楼主(2020-02-09):
时不时的总线上总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网友A: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

网友B:
你可以将收发器的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有道理

网友D:
主要可能还是ESD,或者浪涌等导致,外部是否有TVS管,PTC保护?

网友E:
最好可可以增加隔离器件做隔离485通信。

网友F:
可以参考:
www.ti.com/product/iso7231c

网友G:
LBC184的ESD等级算不错的了,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看下.有没有TVS怎么放的, PTC等?

网友C:
保护电路一定要做好。对供电电源的保护电路也要加强。

网友H:
这个只要不影响其他芯片的工作的可暂时不管的吧

网友H:
这个要考虑你所选择的芯片的耐受电压与电流的了。。

网友I:
是什么总线呢?485吗?485没做好的话,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G:
静电损坏?

网友J:
供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J:
静电防护是否做得到位

网友K:
工作电压过高

网友L:
芯片焊接的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M:
外设不当热拔时电路的瞬时电压过高

网友N:
电源短路了

网友O:
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P:
芯片损坏同时造成周边线路损坏

网友Q:
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R:
接线的时候不注意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S:
电子芯片自身老化

网友T:
主板上地芯片跟其它元器件质量不好

网友U:
供电不稳,则很容易造成芯片的过压损坏

网友V:
故障可分为电源故障、总线故障、元器件故障等

网友J:
是否有短路的现象呢?

网友K:
电源冲击(静电、雷击、电源出问题时的电源脉冲)

网友M:
芯片存储的湿度,温度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W:
如果烧坏应该是电压过高或者接反电源

网友X:
如果有,那就是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