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发现好多电路都在整流二极管上并电容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用吗?

楼主(2020-02-09):
发现好多电路都在整流二极管上并电容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用吗?

网友A:
上电时将二极管旁路,防止二极管流过过大电流而毁坏。

网友B:
我觉得上个电容主要是为了保护二极管的。

网友C:
2楼说的是啊,电容的作用非常大的

网友D:
减小电流的突然增大造成的冲击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防止二极管两端电压突然加大,而损坏二极管吧

网友F:
防止有用信号(通常是高频信号)和电源工频信号(50 赫兹)在整流二极管上产 生相互调制

网友G:
减小高速信号上的寄生信号。

网友H:
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I:
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J:
防止线圈产生的感生电动势过高

网友K:
高频信号就不通过二极管

网友L:
了消除这种“调制交流声”

网友L:
在上电的瞬间,瓷片电容短路

网友M:
这个电容可防止二极管的高频检波效应

网友N:
尖峰吸收,防止尖脉冲反向击穿二极管

网友O:
在上电的瞬间,一般认为电容没有电荷存储,也就是说电容电压两端电流为零,这个时候相当于将整个电压加到二极管上,当负载电容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当整流桥后面接有大容量的时候,充电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损坏二极管

网友P:
通过电容器旁路了

网友Q:
容易击穿驱动线圈的半导体开关器件。

网友D:
开关电源特有的必用的一个电路

网友R:
保护了二极管

网友S:
减小高频干扰。

网友T:
保护电容, 一般1000PF-0.01UF范围!

网友G:
抑制反向峰值电压(浪涌电压)对二极管的影响

网友U:
可以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I:
并电容后噪音小了很多

网友V:
保护二极管,防止其两端电压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