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PGA和DSP一样价格会怎样

楼主(2020-02-09):
大家是不是就都用FPGA了?

网友A:
如果考虑到功耗的话,还是要选择DSP的。FPGA的功耗要大

网友B:
我觉得还要看应用

网友C:
这没有可比性的呀,一个硬件描述,一个软件编程

网友B:
FPGA 是价格有点贵。DSP 是相对便宜。 两个用在不同地方的。
DSP 运算处理数据是OK的。
FPGA 什么方面不太清楚。
还请大大么 指导指导下!

网友D:
FPGA做信号的前端处理就很厉害的,一般都收DSP 和FPGA联合使用的

网友E:
如果不考虑成本   我会将二者融合起来使用    但是需要考虑成本   在处理信号这一块   我会使用dsp   需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的领域   我会使用fpga   当然这个还是看个人的需要

网友F:
呵呵,最好是DSP能集成FPGA,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G:
了解FPGA与DSP的区别

网友H:
DSP的价格比较贵吧。

网友I:
FPGA 应用面没有 DSP 广

网友B:
FPGA与DSP优缺点十分明显

网友J:
,FPGA在与DSP的竞合中,在降低开发难度、提高设计流程的生产效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网友K:
FPGA的价格贵。

网友L:
DSP是主要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M:
DSP与FPGA采用EMIF接口通信

网友N:
DSP会被FPGA取代吗?

网友O:
FPGA 是比许多 DSP 贵不少。

网友P: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G:
DSP是处理器,它的作用是高速执行串行算法,数字信号处理常用。

网友Q:
不光是价格的问题,应用特点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P:
不过FPGA做数据信号处理比较快。

网友I:
FPGA目前来说高端的用在科研领域多一些,毕竟价格太贵

网友B:
将FPGA作为DSP的外部SRAM

网友R:
选择DSP做运算速度比较快。

网友M:
现在音视频处理,移动通信或者整个通信行业等大量信号处理的工程项目中,流行的解决方案都是FPGA+DSP

网友F:
主要是FPGA并行处理速度快。

网友S:
选择FPGA可以做信号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