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09):
gmake: *** [driverlib/5xx_6xx/wdt.obj]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网友A:
ccs调试没有.out文件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选择的芯片不对?

网友C:
代码可能有错误    或者文档丢失

网友D:
你重新安装编译软件试一下

网友D:
难道软件没有**的原因吗

网友E:
是不是软件没有设置正确,才导致出现没有.out文件的情况

网友F:
那我再仔细看一下吧,多谢啦

网友G:
报错是什么内容

网友H:
这个是哪个处理器的

网友I:
gmake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J:
双击错误,看看指向哪里

网友K:
这个不错没有说明白。

网友L:
报错内容是哪里

网友M:
这个错误是什么看不到

网友N:
是错误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O:
这个是什么编译器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