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STM8S103K3直接驱动直接显示

楼主(2020-02-09):
只显示两位数字,用到两个4英寸的数码管,想用STM8S103K3直接驱动直接显示

网友A:
不采用动态显示方式?

楼主:
画了个驱动示意图,这种驱动方式可以吗?

网友B:
可以,不过可以用uln2003,元器件更少

楼主:
是直接用uln2003代替9014与R2吗?

网友C:
只要算好电流就行了,是可以的。还有实际上每个LED都有压降,算好了就行。

网友D:
yes,连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都可以砍掉

网友E:
R1 R3不能省掉

网友F:
最好是恒流控制。

网友G:
你使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吗?

网友H:
3,3v驱动电压不一定能够驱动。

网友G:
3,3v驱动电压应该就够的

网友I:
可以  但是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J:
能直接驱动吗

网友K:
能有那么大的输出吗

网友L:
还是选一个驱动芯片吧

网友M: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