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C转换率

楼主(2020-02-09):
AIC23中ADC的转换率是多少啊?手册都没详细写,0V和3.3V对应的二进制数是多少啊?模拟输入电压是只能在0到3.3V之间吗?求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叫转换率?   我们通常说的 ADC 的转换率可是每秒的转换次数. 可是楼主好象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0dB    1 Vrms,  应该是说的这个参数吧

网友C:
TLV320AIC23是TI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立体声音频编解码器

网友D:
可以在8kHz至96kHz的采样率下提供16bit、20bit、24bit和32bit的采样数据。

网友E:
AIC23的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模转换器(DAC)集成在芯片内部

网友F:
ADC的转换率一般是说转换速度,  或者每秒多少次.
你这是说精度呢

网友G:
和DSP,MCBSP完美兼容的音频处理芯片

网友H:
8-kHz – 96-kHz Sampling-Frequency Support

网友I:
这网上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网友J:
这个是做语音控制的。

网友K:
看看网上是代码怎么编写的

网友L:
TLV320AIC23成为一款非常理想的音频编解码器,与TI的DSP系列相配合更是相得益彰。

网友M:
DSP可以直接驱动AIC23芯片。

网友D:
内置耳机输出放大器,支持mic和line in二选一的输入方式。

网友N:
一般可以超过这个数据范围的。

网友O:
TLV320AIC23共有9个控制寄存器.每个寄存器控制字长为9bit.地址位为7bit,共有16bit。地址位为高7位而控制字在低9位。

网友H: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P:
提供16bit、20bit、24bit和32bit的采样

网友J:
你看看输入的电压是多大的呢?

网友H:
可以在8K到96K的频率范围内提供16bit、20bit、24bit和32bit的采样

网友Q:
从机地址就是I2C用来访问AIC的

网友R:
采用先进的Σ一△过采样技术

网友S:
可以在8kHz至96kHz的采样率下提供16bit、20bit、24bit和32bit的采样数据。前面的8khz、96khz,就是采样率,0V和3.3V对应的二进制数,取决于采样数据的位数,位数的不同,对应的二进制数据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采样率是和时钟信号的频率相对应的。

网友T:
0V和3.3V对应的二进制数是多少?
两个因素,
1. 转换精度 8位, 10位, 12位...
2. 参考电压(参考地)
然后参考地对应转换结果0, 参考电压对应最大值(8位是0xFF, 10位是0x3FF...)其他值线性换算.
不多说了, 楼主好好看看 ADC 的书籍吧, 大都 ADC 的芯片 带 ADC 的单片机都有讲述

楼主:
我看AIC23资料上没有写,不知道每个电压对应的二进制数具体是多少,想找到明确的证据。还有就是AIC23上写了最大电压有效值是1V,是不是输入电压只能最大为1.414v啊?

网友U:
通常模拟信号的输入范围为 -Vref 到 Vref 之间.
当然超出 Vref 也不会损坏芯片, 但如果超过 VDDA, 并且信号阻抗非常小, 那么就可能损坏芯片了

网友A:
High-Performance Stereo Codec
− 90-dB SNR Multibit Sigma-Delta ADC (A-weighted at 48 kHz)
− 100-dB SNR Multibit Sigma-Delta DAC (A-weighted at 48 kHz)

网友V:
弱弱的想问一句,aic23的ad精度多大?

网友W:
这个需要找该芯片的pdf资料手册的研读的

网友X:
57.6K
不能确定的它的外接晶振是多大

网友Y:
根据BCLK-数字音频接口时钟信号。

网友Z:
音乐CD采样标准为44.1khz
频率为主时钟的1/4

网友AA:
一般采用IIC方式配置AIC23的工作参数

网友AB:
DSP5509A的CLKR0、CLKX0相连后再接到AIC23的BCLK上

网友AC:
根据你的时钟配置的。

网友U:
楼主要做什么功用?
语音芯片的效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AD:
转换速度能够满足语音设计的要求。

网友T:
11.2896MHz?接16.9MHz的?

楼主:
硬件电路需要满足要求。

网友V:
44.1khz是目前最通用的标准

网友AE:
MCBSP用于传输AIC23的AD/DA数据

网友AF:
可以在8kHz至96kHz的采样率

网友X:
这个还是实际应用的,效果一测试的补救知道了么

网友Y:
通常模拟信号的输入范围为 -Vref 到 Vref 之间

网友D:
音乐CD采样标准为44.1khz

BCLK-数字音频接口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