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主程序里面,有这么一句,求解释

楼主(2020-02-09):
pwm.init(&pwm) 求解/////

网友A:
是调用函数,还是定义什么数据,结构体,共用体?

网友B:
这个pwm是个类的对象,其对应的class里面应该有个函数init,是调用函数

网友C:
应该是做初始化用的。

楼主:
init是个函数 &pwm是形参吧 大概 不记得了具体术语

网友D:
对,init是个函数 &pwm是形参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

网友E:
PWM类里面的初始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