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0-02-09):
想请教一个问题,前几天新买的板子,用的是IAP15F2K61S2型号的芯片,成功烧录了两次程序进去,然后再次烧录时,就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上电后板子上亮的灯还是上次烧录的程序。网上的办法都试过,怎么也不行。我初学单片机,没有经验,希望各位学长,老师帮帮忙。谢谢。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A:
一般为串口接线或电路的问题。详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串口接线或电路的问题。详见:

宏晶STC单片机STC-ISP烧录、下载失败的解决方法及实例汇总V09922.PDF ...

谢谢你,但我还是解决不了,我这个单片机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而且好多方法我都无法实施,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排除下载软件使用设置的问题后,一般是硬件问题。
从板子看:
1、应该是USB取电,USB转UART芯片一直供电,这样只要插上USB电缆,PC的USB串口就有效了,可以随时通信了。
2、MCU有一个总电源开关,当需要下载时,先点击PC的下载,再打开电源开关,MCU上电,进入下载BOOT程序。
出现问题的,一般是MCU一侧电源滤波电容太大,耗电太大,开关按下瞬间,把前面的USB转UART芯片的电源拉低了,串口通信中断,PC需要再次启动USB识别,MCU错过了进入BOOT程序的时间窗口。解决办法是,开关前面增加一个大一些的电解电容,MCU一端的电容减少一些,或者开关通路上串联一个小电阻,限制瞬间电流。总之,就是避免USB转串口芯片电源瞬间下降导致芯片复位。
我也买过好几个STC的核心板,凡是有电源开关的,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10次总有1、2次下载失败,改进后即可。

网友B:
能自己解决问题,这才是技术能力,比你参加竞赛得奖还有用。

网友C:
使用stc的单片机,经常会这样,淡定。
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使用stc的单片机,经常会这样,淡定。
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好了

说的这么玄乎,不如借台示波器看看。。。

正解。用逻辑分析仪更方便

网友D:
我用的开发板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更换一个单机,就解决了。
还有数据线用的久了,会有断的一定得注意。一般都是小问题

网友E:
注意检查从ISP下载器到MCU各个连接环节,有条件的更换替代法查找。这种问题在我们刚开始也常出现,但一般都是基础准备工作没做好。

网友F:
换个短点的ISP下载线吧,STC的常见毛病

网友G:
给各位推荐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USB 串口芯片:HT42B534。这个芯片相当于内嵌了两片 74LVC1T45,VDDIO 和 VCC 是互相独立的,而且可以互相独立开关。电路设计的时候 VCC 不通过开关直接连 USB 电源,VDDIO 通过开关接芯片电源即可。

网友A(2022-01-17):
引用 网友G:
给各位推荐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USB 串口芯片:HT42B534。这个芯片相当于内嵌了两片 74LVC1T45,VDDIO  ...

一般的CH340也可以,关闭电源是指对单片机,USB转TTL芯片是不能关闭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