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92F7250机器周期问题

楼主(2020-02-09):
如题,想用7250驱动单线的幻彩LED灯WS2812B,由于WS2812B对时序要求高,一个bit周期是1.25us,普通单片机是无法达到这个速度,想到7250是24M的,手册上也说是1T的,那么1T就应该是42ns左右,但用芯片测试的结果是120ns,远远大于1T速度,system clock设置24M,电压是5V都没问题,主程循环p27=1;p2.7=0;测到的结果。比较疑惑,哪位兄弟可以解答下。

网友A:
您好,赛元的单片机是1T的,如果主频选择24M,那么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是42ns左右,P27 = 1;这条语句的执行不是一个指令周期可以完成的,因此测试出来的时间并非42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赛元的单片机是1T的,如果主频选择24M,那么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是42ns左右,P27 = 1;这条语句的执行 ...

谢谢你,重新认真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是这样,P27=1相当于SETB bit,等于3个时钟周期。

网友B:
时序很重要。

网友C:
但用芯片测试的结果是120ns,远远大于1T速度,准确的描述应该是远远小于1T的速度的?正常,因为指令不是单周期指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重新认真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是这样,P27=1相当于SETB bit,等于3个时钟周期。 ...

嗯,原来如此,难怪我也计算有点不对。多谢前辈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重新认真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是这样,P27=1相当于SETB bit,等于3个时钟周期。 ...

一个置位指令,应该是单周期的吧,我记得51就是单周期的。

网友F:
P27=1相当于SETB bit,是3个时钟周期。数学好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