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x09x系列MCU在电动剃须刀中的应用

楼主(2020-02-09):
MSP430x09x系列MCU在电动剃须刀中的应用

       是TI推出的业界首款名符其实的0.9V微控制器 (MCU),它的出现让便携式设备中真正使用单电池供电成为可能,将推动单节电池供电的、更小巧、更低成本的便携式产品的发展。与现有号称0.9V 技术的不同,MSP430x09x能够以0.9V的低电压运行所有模拟和数字逻辑,因此该系列MCU无需板载升压转换器,从而可为整体系统降低功耗,减少了对外部电路的需求。同时,在降低工作电压的情况下,仍继承了MSP430 系列单片机原有的优秀特性和丰富外设,并开创性的设计了功能丰富的模拟功能模块—模拟功能池(A-Pool)。本文将介绍MSP430x09x系列在电动剃须刀系统中的应用,并着重阐述该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1 MSP430x09x 简介
     是MSP430系列单片机中首款0.9V 工作电压的MCU。 这一系列功能强大,能够方便的应用于微型电机控制,红外传输以及电源检测等场合中,另外,其0.9V 工作特性可以在单电池供电的消费类电子中得到广泛应用。MSP430x09x 包含丰富的功能模块(见图1)。该系列解决方案不仅高度整合了16 位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11 个带中断功能的I/O 以及零功耗低压复位功能(BOR),此外还集成了可配置为ADC、DAC、比较器、系统电压监控器(SVS)以及温度传感器的全新模拟功能池外设,全部工作电压仅为0.9V。16 位的RISC 架构CPU 及其指令集可与现有MSP430 MCU 器件相兼容,工作频率高达4MHz,而且工作模式下耗电量仅为45μA/MHz。MSP430x09x 系列支持高达 2kB RAM 与 2kB ROM 的 3 种 0.9V 版本 — MSP430L092 (RAM)、MSP430C091(ROM) 与 MSP430C092 (ROM),可根据需要提供多种选择。这样做是因为0.9V 的工作特性无法擦写FLASH,故其应用模式为研发阶段使用EEPROM 配合L092 完成系统设计,待产品化之后使用带ROM的C09x,无需EEPROM就能正常运行。

2模拟功能池(A-Pool) 开发设计模拟功能池是为了实现0.9V 下的多种模拟功能模块,具体实现某种功能要基于用户的软件设计。
整个模拟功能池模块的参考电压可以由内部一个256mV 参考电压或者外部参考电压提供。多个时钟源可供它来选择作为它的时钟源。
总的来说模拟功能池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l 比较器 l 8 位数模转换器(DAC) l 系统电压监控器 l 内部温度传感器 l 超低基准电压源 模拟功能池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比较器和两个多路复用器。多路复用器用来选择比较器正向和反向输入端的的输入信号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此外,ADC 和DAC 模块的操作可以通过多种触发手段来实现更加灵活智能的模拟采集转换功能。可编程A-Pool 可使各种模拟外设配置有序运行,无需用户干预,从而提高了系统灵活性。A-Pool 还提供了两种AD 采样模式—RAMP 和SAR 模式。使用RAMP 模式时,可以工作于无补偿模式、过载补偿模式、偏置补偿模式、全补偿模式以及窗口模式等,当然精度越高,所需的采样周期就越长,因此需根据采样精度和采样时间的偏重,合理安排工作模式。另外,当模拟采样电压大于参考电压时,可以通过软件设定合适的电压采样范围,完成较高电压的AD 采样,从而省去了外部分压电阻,大大方便了用户。模拟功能池作为一个强大的模拟功能模块可以实现丰富的模拟功能,为了使它能更好的工作,避免误操作,请参考其用户手册的使用说明。

网友A:
这么低的工作电压,确实可以运用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