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K3288 添加USB转虚拟串口设备

楼主(2020-02-09):
在系统开启并有日志打印的前提下,插入USB设备,就会打印USB设备和虚拟串口信息。

打印信息如下:

供应商ID(VID):idVendor=1234,产品ID(PID): idProduct=5678

Product、Manufacturer、SerialNumber,这三项暂时用不到。

ttyACM0:虚拟出来的串口,也有可能是ttySx、ttyGSx(x为0/1/2/3......)

[ 99.373774] usb 3-1.3: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usb20_host
[ 99.473868] usb 3-1.3: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234, idProduct=5678[ 99.473970] usb 3-1.3: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99.473997] usb 3-1.3: Product: USBKey Module
[ 99.474016] usb 3-1.3: Manufacturer: USBKey Chip
[ 99.474033] usb 3-1.3: SerialNumber: 202730041341[ 99.483763] cdc_acm 3-1.3:1.0: This device cannot do calls on its own. It is not a modem.
[ 99.491455] cdc_acm 3-1.3:1.0: ttyACM0: USB ACM device

先手动测试此虚拟串口能否使用(以虚拟串口的扫描枪为例)

$ adb shell// 查看虚拟的串口是否存在root@xxx:/ # ls /dev/ttyACM0
ls /dev/ttyACM0/dev/ttyACM0// 如果不是 root 权限,此时使用 su 获取 root 权限// 修改此虚拟串口为最高权限root@xxx:/ # chmod 777 /dev/ttyACM0
chmod 777 /dev/ttyACM0
root@xxx:/ # cat dev/ttyACM0
cat dev/ttyACM0// 开始扫码DS610018C18021
DS610018C18021

确定虚拟串口可以使用,将设备添加到代码中。

同时添加了ttyACM0-3,为了防止插入多个设备而导致虚拟串口变动。

将VID和PID添加到数组 option_ids[] 中。USB_DEVICE(VID, PID)

diff --git a/device/rockchip/common/ueventd.rockchip.rc b/device/rockchip/common/ueventd.rockchip.rc
old mode 100644new mode 100755index 34f7ad1..d82fad3--- a/device/rockchip/common/ueventd.rockchip.rc+++ b/device/rockchip/common/ueventd.rockchip.rc
@@ -116,3 +116,8 @@ /dev/i2c-2               0660   system          system /dev/i2c-3               0660   system          system /dev/i2c-4               0660   system          system+
+/dev/ttyACM0                     0666   system          system+/dev/ttyACM1                     0666   system          system+/dev/ttyACM2                     0666   system          system+/dev/ttyACM3                     0666   system          system
diff --git a/kernel/drivers/usb/serial/option.c b/kernel/drivers/usb/serial/option.c
index e7ecdc3..9f1a6b6 100755--- a/kernel/drivers/usb/serial/option.c+++ b/kernel/drivers/usb/serial/option.c
@@ -1766,6 +1766,8 @@ static const struct usb_device_id option_ids[] = {

        {USB_DEVICE(0x0E8D,0x00A5)},
        {USB_DEVICE(0x05C6,0x9025)},+       {USB_DEVICE(0x1234,0x5678)},//扫描枪
        { } /* Terminating entry */
};

网友A:
好像kernel本身都应该支持

楼主(2020-06-09):
rk3288 Android主板规格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