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基础学习笔记

楼主(2020-02-10):
第一章:
基础知识。
1.电荷与电流
1.1电荷:
   电路中最基本物理量,是构成物质的原子的一种电气特性,单位是库仑(C).
   关于电荷注意三点:
    1.库伦单位相当大,1库仑电荷中包含 1 / 1.602 X 10-19个电子。电荷电位pC,nC,uC
    2.通过实验可以观察到,实际产生的点个量仅是电子电荷e=-1.602x10-19的整数倍。
    3.电荷守恒定律:电荷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失,只能迁移。一个系统中电荷量代数和是不变的。
1.2电流:
    导线连接到电池,就迫使电荷运动,正电荷向一个方向运动,负电荷反方向运动,产生了电流、
  电流是由方向的,习惯上正电荷运动方向作为电流方向。
   1.电流是指电荷的时间变化率,单位:安培   i=dq/dt;     1安培=1库仑/1秒
   2.电流分类:
    直流电:不随时间而变化的恒定电流。
    交流电:随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电流。
2 电压
   定义:即电压差,是指使得单位电荷通过某个元件所需要的能量,单位是伏特。

   电动势又称电压,电压差,,电路中A,B两点之间的电压Vab是指将单位电荷从点a移动至点b所需要的能量。Vab=dw/dq (w为能量(焦耳 j),q为电荷)单位伏特  简写v。
               1伏特=1焦耳/1库仑=1牛顿*米/库仑
   2.1电压分类

     直流电压:恒定的电压,DC  用V来表示  ----------电池产生

     交流电压: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电压 AC    用v来表示---发电机产生

电流 , 电压注意:
电流总是流经某个元件 而电压总是跨接在某个元件两端或两点之间。
电流和电压是电路中的两个基本量。在传递信息过程中常用信号来表示电流 、 电压

  3功率 与 能量
  功率:是消耗或吸收能量的时间变化率。单位是 瓦特(W)
      p=dw/dt     p是功率,w是能量  ,t是时间
      p=dw/dt  = dw/dq    *  dq/dt  =vi

未完待续

楼主:
功率与能量:
    功率是由正负号的:主要关键是电流的方向和电压的极性。这里有一个规约:无源符号规约, 电流从电压正极流入的元件 功率为正(吸收功率)。而且电路遵守能量守恒定律:ΣP=0.
   能量是指做功的能力,单位焦耳。

1.6电路元件
  1.1 分两种:
  • 1、有源元件      能够产生能量   电池、发电机、运算放大器
  • 2、无源元件      不能产生能量    如电阻、电容、电感

  1.2  有源分为:电压源 与 电流源 ,这些电源又分为:独立源  和   非独立源(受控源)

本章第一节内容以完,这些都很基础,知道就行。第二章才是真真学习开始。

楼主:
第二章   基本定律

2.1 电阻:物体阻碍电流的能力------电阻  R=p *  l/A;   P 材料电阻率,    A 截面面积       l 长度
2.2  电阻器:对电流起抑制作用的元件
2.3 欧姆定律:V=IR;注意电流方向和电压极性,必须符合无缘符号规约,意味着V=IR时,电流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反之V=-IR;
2.4短路电路: R=0时候  电压为0   电流可以任意2.5开路电路: R=无穷, 电流为0  电压可以任意值 2.6遵循欧姆定律的电阻元件称为  线性电阻。具有恒定的阻值。     非线性电阻不遵循欧姆定律    实际中灯泡,二极管都是非线性电阻
   R的倒数,称之为电导,G= 1 / R = i/v是某个元件传导电流好坏的程度。单位是姆欧、
     国际上用的是 S    1S=  1 A/V = 1/R    10=0.1s    电阻所消耗的概率:P=vi=I2R=V2/R     结论:电阻上所消耗的功率是电流的线性函数,是电压的非线性函数       因为RG都是正值,所以电阻所消耗的概率总是正的。总是吸收电路中的功率。证实了电阻是无源元件,不产生能量
2.7 节点,支付,回路
支路  表示网络中的单个元件  电压源,电阻节点,指两条或多条支路的连接点 ,用原点表示,回路:指电路中的任一封闭路径,从一个节点出发,无重复地经过一组节点,之后再回到起始节点,所构成的一条封闭的路径就是。
霍尔基夫定律:KCl  电流    流入任一节点的电流代数和为零

楼主(2020-03-25):
电路基础:基尔霍夫定律
KCL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和。这个一定要记住理解。在实际中还的清楚电流值电流方向。
KVL任何封闭路径(或者回路)上全部电压的代数和位零。重点就是个器件电压极性,确定的方法
就是环绕回路时候首先遇到的端点的极性。要有一个假定点。
KVL也可以这么解释:回路中电压降落之和=电压升高之和,重点:KVL电路中不能包含并联的两个不同的电压V1和V2,除非v1=v2

2.5
串联电阻及其分压
一般我们电路中都会遇见 串并联电阻,这就需要合并分析:

串联:等效电阻等于其串联电阻之和 Req=R1+R2+....+Rn
i=V / R1+R2
V1= (R1/ R1+R2)V  ,V2= (R2/ R1+R2)V   电阻越大电压降就越大------->分压原理
2.6
并联电阻及其分流
       两个并联的电阻,他们两端具有相同的电压。
Req=R1*R2  / R1+ R2
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电导  G=1/R
所以并联时候电导Geq=G1+G2+...+Gn
i1= R2 *I/ R1+R2
i2= R1 *I/ R1+R2    分流、
2.7 Y (星)----△ (角)转换  重点
星 变 角

看图
黑线的是Y行电路图,画出红线就是变成了三角电路。

这里有个口角:星变角,用电导,夹边之积除三和

Gab =Ga*Gb / Ga+Gb+Gc
Gbc = Gc*Gb / Ga+Gb+Gc
Gac = Ga*Gc / Ga+Gb+Gc

角  变

黑线的是三角形电路图,画出红线就是变成了星型电路。

这里有个口角:角变星,用电阻,夹边之积除三和

Rab = Ra*Rb / Ra+Rb+Rc
Rbc = Rc*Rb / Ra+Rb+Rc
Rac = Ra*Rc / Ra+Rb+Rc

对照图自己好好理解这个口诀,记住,以后就会随手拿来用了

楼主:
最近没更新,时间关系。所以后期还的加油,基础不能忘记。

楼主:
第三章:分析方法
有两种:1.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系统应用的节点分析法。
             2.基于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系统应用的网孔分析法。
一、节点分析法:
利用节点电压作为电路变量的一般方法,利用KCL求解给定电路未知电压。
分两种:
1.1不包含电压源:
                       1、选择参考点,一般是地
                       2、为非参开节点用KCL
通过电阻电流总是由高电位流向低电位。i=v1-v2/r
上图直接说明。

1首先选择参考节点。上图我们选择0作为参考地,即以大地作为参考点。
2选择节点1和节点2电压V1  V2,都是相当于节点0的电压。各节点电压为从参考节点到相应的非参考节点的电压升高
3为1和2使用KCL方程,如B图
  对于节点1: I1=I2+i2+i1;(不会的复习下KCL)
   对于节点2:i3=i2+I2;
4根据欧姆定律用节点电压表示位置电流   i1 ,i2,i3(牢记:由于电阻是无源元件,所以无源符号规约,电流总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即通过电阻的电流总是从高电位向低电位流动)
  i1=v1-0 /r1
  i2=v1-v2 /r2
  i3=v2-0 /r3
I1=I2+v1/r1+v1-v2/r2
I2+v1-v2/r2=v2/r3
具体例子:

以电流方向画出参考节点电流如下

注意:应用KCL时电流的选取方法,图中除了电流源支路外,其余电流标记是可以任意的,但是必须保持一致(如:i2是从4Ω左边流入,则i2必须从电阻左边流出)
对节点1应用KCL
    i1=i2+i3 ====>5=v1-v2/4 + v1-0/2===>3v1-v2=20
对节点2应用KCL
i4+i2=i1+i5=====>v1-v2/4  +10 =5 + V2-0/6==>5v2-3v1=60
求出v2=20V
      v1=13.333V

  1.2包含电压源

              1电压源在参考节点与非参考节点之间,那么参考节点电压就等于电压源电压,,上图中V1=10V

               2电压源(独立,受控)在两个非参考节点之间--->构成超节点,超节点可以看成包含电压源及其两个节点的封闭曲线
                        V2和V3是非参考节点。之间有个5v电压源。可以看成超节点(可以将2 3当做一个节点)
利用KCL:
i1+i4=i2+i3
                3 超节点也会满足Kvl 超节点本身无电压

对超节点可以使用KVL:V2-V3=5
实例上讲解:
上图如下图1:

节点1 和节点2 组成了一个超节点(超节点可以理解为一个 (1和2)合并后的节点)
节点3 和节点4 组成了一个超节点(超节点可以理解为一个 (3和4)合并后的节点)

对超节点(1,2)处使用KCL:i3+10=i1+i2===>V3-V2/6 +10 =V1-V4/3 + V1-0/2  (记住:上面所说,电流是从高电压处流向低电压处)

对超节点(3,4)处使用KCL:i1=i3+i5+i4====>V1-V4/3 = V3-V2/6  + V3/4 +V4/1

使用完KCL后记得 对包含电压源的支路 使用KVL:

-V1+20+V2=0
-V3+3Vx+V4=0
Vx-3Vx+6i3-20=0

具体求解就不说了。这里大家要细心学习。
我也是学习者,一起多多交流

网友A:
何为电感

楼主:
电感其实也就是线圈上插入了磁芯,就产生了大量磁力线,其实也是磁芯上存在着聚集磁力线的能力,这种产生磁力线的能力称为电感。符号L.   增加电感三要素:增加线圈环的面积,增加卷线数,插入磁芯。
作用:整理信号,除去干扰信号,隔交流通直流。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电感一般和电容组合做成高通、低通滤波器。

楼主:
今天学习第三章:
1.网孔分析法(也称回路分析法,网孔电流法)
网孔分析法是将网孔电流作为电流变量进行分析。回路是封闭的路径,回路上的节点在该回路中只出现一次,而网孔也是回路,是不包含任何其他回路在内的回路,就是一个单独回路
回想下节点分析法,是采用KCL求解给定电路的未知电压的方法。
而网孔分析法是采用KVL求解未知电流的方法,他仅仅适用于分析平面电路。

1不包含电流源:
分析步骤:
1 为N个网孔制定网孔电流i1.....in
2对N个网孔分别应用KVL,并根据欧姆定律用网孔电流来表示各个电压,
3联立方程求解。

上图分析:

第一步:定义网孔1   和   网孔2电流分别为i1和i2,一般还是按照电流顺时针方向流动来画方向。
第二步:对网孔1和网孔2 利用KVL
网孔1 : R3*(I1-I2)-V1+R1*I1=0  ====>I1流入   I2  I3流出

网孔2:R2*I2+v2+r3(I2-I1)=0 ====>I1  I3流入   I2 流出
注意:::::
如果一个网孔电流假定为顺时针方向,而另外一个网孔电流假定为逆时针方向,那就不能如此用了

:::::::

用于包含电流源(独立源或者受控源),上面一张我们学习了节点分析法,他是包含电压源。其实呢实际中电压源多,电流源几乎没有,基本都是电压源。

1.1 电流源仅仅存在一个网孔中如下图:

设网孔2电流为-5A。并对另一个网孔利用KVL求解方程:
-10+4i1+(i1-i2)*6=0

第二种:电流源在两个网孔之间,将电流源和与之相串联的原件除去,得到超网孔,
当两个网孔共用一个电流源时候就产生一个超网孔。超网也满足KVL方程

上图电流源在网孔之间,去除之后得到下图

对上面超网孔用KVL

6*i1+10*i2+4*i2-20=0
在对原图的节点0 应用KCL方程.6+i1=i2;

节点分析法和网孔分析法都提到了 超网孔:
超网孔不具备电流电压
对超网孔电路要用KVL  KCL

网友A(2020-07-06):
线性ic为啥外围不需要电感就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