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12)-DMA初步

楼主(2020-02-10):
转自:http://blog.**/czlyzhj/1808149/message.aspx
DMA部分我用到的相对简单,当然,可能这是新东西,我暂时还用不到它的复杂功能吧。下面用问答的形式表达我的思路。
DMA有什么用?
       直接存储器存取用来提供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无须CPU的干预,通过DMA数据可以快速地移动。这就节省了CPU的资源来做其他操作。

楼主:
有多少个DMA资源?

       有两个DMA控制器,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

楼主:
数据从什么地方送到什么地方?

       外设到SRAM(I2C/UART等获取数据并送入SRAM);

       SRAM的两个区域之间;

       外设到外设(ADC读取数据后送到TIM1控制其产生不同的PWM占空比);

       SRAM到外设(SRAM中预先保存的数据送入DAC产生各种波形);

       ……还有一些目前还搞不清楚的。

楼主:
DMA可以传递多少数据?

       传统的DMA的概念是用于大批量数据的传输,但是我理解,在STM32中,它的概念被扩展了,也许更多的时候快速是其应用的重点。数据可以从1~65535个。

楼主:
如何来用DMA?

       确定数据来源,确定数据目的地,选择使用哪个通道,设定传输多少个数据,设定数据传递模式等等就可以了。且读一下STM32提供给我们的例子。

楼主: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CCR3_Address;

  //设定外围设备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

  //设定内存地址,SRC_Buffer是前面定义的一个数组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方向控制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缓冲区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围地址增量控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增量控制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的值为0x100,后一个为0x400,在在stm32f10x_dma.h中定义,用于决定存储器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这些设置将会对CCRx寄存器进行操作,

楼主:
以下是stm32f10x_dma.c中有关DMA的初始化设置代码

tmpreg |=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InitStruct->DMA_M2M;

   /* Write to DMAy Channelx CCR */

  DMAy_Channelx->CCR = tmpreg;

/////看到了,这里对CCR寄存器进行了写操作,它把上面的那些设置都设定进去了。

楼主:
/*--------------------------- DMAy Channelx CNDTR Configuration ---------------*/

  /* Write to DMAy Channelx CNDTR */

  DMAy_Channelx->CNDTR =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DMAy Channelx CPAR Configuration ----------------*/

  /* Write to DMAy Channelx CPAR */

  DMAy_Channelx->CPAR =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MAy Channelx CMAR Configuration ----------------*/

/* Write to DMAy Channelx CMAR */

  DMAy_Channelx->CMAR =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内存地址送入CMAR寄存器

楼主:
再来看一个DMA的例子

  /* DMA1 Channel5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CC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5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还有一些目前暂时还没有去搞清楚的,比如中断处理等,等到需要时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