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无刷电机的输入要素U、I和输出要素T、n

楼主(2020-03-24):
无刷电机输入要素U、I
从简化角度看,无刷电机可以看作是电子换向的永磁直流电机。这时电源的电压是纯粹的直流电压U,当电源电压U加在带有一定转矩负载T(空载也有一定负载转矩)的无刷电机上后,电源必须提供一定的电流I,该电流是纯粹的直流电流。因此电机的输入功率为P1=UI。
无刷电机必须靠控制器控制后才能工作,控制器把直流电通过线路转换成调频、调幅或不同形状波形的各种形式的电流,提供给无刷电机,使电机能以各种方式运行,工作。
但不管控制器的电压或电流形式转换多复杂,电源输入可以确定是直流供电,输入的是纯粹的直流电流。所以无刷电机的输入功率以P1=UI计算的。因此,电机的输入要素只有两个:U、I。
无刷电机的输出要素T、n
无刷电机通电经过控制器控制后,电机会以空载速度n0转动,电枢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与转速相对应的反电动势E,电源输入相对应的电流I0,如果把它的轴上加转矩T外加转矩,那么电机转子轴上会产生一个与外加转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输出转矩T,转速会从空载转速n0下降到电机的负载转速n,电流相应加大到I。无刷电机相应输出一定的输出功率P2=nT/9.5493。完成了通过无刷电机从电功率P1转换成机械功率P2的一个转换过程。因此,无刷电机的输出要素也只有两个:T、n。
无刷电机输入要素和输出要素之间的关系
连接无刷电机输入要素和输出要素的是:
已知KT=9.5493KE,因此连接无刷电机输入要素和输出要素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电机的转矩常数KT
可以看出:转矩常数KT是无刷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和电机输入输出要素中唯一的非常重要的常数。无刷电机的内部要素在电磁上只有N、Φ,就是说电机内部的磁链NΦ把电机的输入要素和输出要素联系起来。
电机能量转换的关系是:电能以I、U形式,通过无刷电机内部磁链NΦ,以n,T方式输出机械能。
它们之间存在这样的简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