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红外热像仪出现黑白成像图应该怎么办,求维修大神支招

楼主(2020-02-10):
可能是因为仪器受潮了,当仪器受潮的时候,在使用前预热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预热之后,问题没有解决,就需要送检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仪器受潮了,当仪器受潮的时候,在使用前预热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预热之后,问题没有解决,就需要 ...

好的,我先试一试,希望运气不要太差,能自己搞定!如果还不行,是不是就需要送修啊?楼上有专业点的维修公司推荐吗?

楼主:
我们公司西安安泰测试仪器维修,热像仪维修的也比较多,如果还解决不了就送过来,让专业工程师检测一下。安泰测试仪器维修网上也分享了好多维修案例,你也可以参考,希望你能顺利解决问题!加油

网友A:
借楼分享~
安捷伦E4980A的LCR表拆机维修: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故障为无法正常开机,经检测故障现象为测试异常,再次跟客户确认故障;

检测维修:接修仪器后通电测试仪器可以正常开机,出现测试异常的故障现象,经检测,仪器接收测量板有多处维修拆焊现象,多处电路组件,模块击穿损坏。出现此种现象证明仪器被拆机维修过。

维修:更换接收测量板损坏组件,调整检测仪器,一切正常,仪器正常开机测试正常。

清洁保养仪器,检测后仪器一切功能正常,仪器维修结束。

楼主:
厉害,关于以为维修的经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互相学习!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