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如何擦除Altera FPGA的配置器件EPCS中的内容

楼主(2020-02-10):
小梅哥

2020年2月10日

未经作者许可,本文仅允许网络论坛复制转载,且转载时请标明原作者。

1、为啥要擦除?

在调试程序时候,EPCS中原本存储的程序内容,上电会直接运行,然后我们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一般都是使用jtag在线下载程序,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对于一些器件的配置工作可能发生冲突,例如使用IIC配置摄像头,芯片上电会从EPCS重读取固件,然后执行对摄像头的配置,然后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我们新下载的程序中没有完善的对摄像头的复位机制,就有可能导致EPCS中存储的固件对摄像头的一些寄存器的操作会影响到新的程序的运行。
尤其是在调试NIOS  II的程序时,如果EPCS中已经烧录了有NIOS II的逻辑,甚至烧录了NIOS II的软件程序,那么在调试的时候,由于NIOS II启动和复位机制的问题,当NIOS II的软件程序下载进去之后,如果执行复位,有可能执行的并不是你刚刚下载的elf文件,而是之前存储在EPCS中的程序代码,就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下载elf程序失败,运行效果和编写的C程序理论运行效果牛头不对马嘴等。
为了避开这些个影响,有必要保证EPCS中没有存放任何有可能影响到当前调试的逻辑和程序的数据。所以需要在调试之前擦除它。
2、怎么擦除?
擦除方法很简单,使用下载器链接板子和电脑,打开下载界面经过简单的添加就能完成擦除工作,以下用图解的方式展示。
a、在下载界面中删除所有之前添加或者自动添加的文件。
b、点击Add Device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你所使用的FPGA芯片的信号。例如对于AC620,使用的是EP4CE10F17C8,那么选择Cyclone IV E下的EP4CE10即可(双击EP4CE10即可选择)。然后按OK键退出。

c、在下载界面中选中刚刚添加的EP4CE10,然后鼠标右击,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ttach Flash Device

d、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ASC device下的对应型号的Flash器件,例如AC620开发板使用的是EPCS16,因此选择EPCS16,然后点击OK退出。

e、勾选Erase选项,然后点击Start按钮即可开始擦除Flash。

擦除完成后,给开发板重新上电,即可通过实际上电现象验证EPCS是否擦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