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265e4150adf40dd.png (72.8 KB )

楼主:
527015e4150ba77ca0.png (37.58 KB )
283235e4151bce57c3.png (60.91 KB )
282965e4151cbaecfb.png (156.18 KB )
181615e4151e2699d7.png (184.29 KB )
114045e415212e8d48.png (164.83 KB )

楼主(2020-02-10):
    从表6-1可知,测量结果还存在一定的误差,且测量结果不是特别稳定。引起测量
结果不准确的干扰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实验环境(国标规
定测量环境为220C、传感器误差、机械结构。
    实验环境:在实验室中往往难以实现国标中规定的理想实验条件,在实验的过程中
外部环境时刻都在变化,这方面只能尽可能挑选在符合国标的测量环境下进行测量。
    电路及其程序: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设计的电路在抗干扰能力方面有些欠缺,制
作PCB板时布线也可能不太完美,还有就是一些电子器件在工作时可能与理论上出现
偏差,这些最终都会引起测量误差。
    机械结构:机械机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制作热板、冷板、测量板
的时候其表面可能不是特别平整导致各个平面板不能贴合非常紧密,保温壳无法保证热
量完全在垂直方向上流动;第二个方面是存在散热风扇、水泵等器件,其转动时产生的
噪音、震动等都会对电路板产生影响。

网友A:
103的ADC为什么不用,12位的精度应该够用了,为什么还要外挂ADC芯片。唱的是哪一出??

楼主:
外挂的可以扩展、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