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发现DS18B20在proteus仿真不成功,运行成功,好奇葩

楼主(2020-02-10):
最近几天调试DS18B20呢,结果因为待在家,没法弄。在Proteus里做,总是不成功,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元件,实际测试发现运行正常。被仿真坑了一把。。不知道仿真是哪儿的问题不成功。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关问题没,我记得我当年上学时候用Proteus仿真是成功的。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成功仿真的,你可以对比一下,另外最好用示波器功能观察每个延时的宽度。

网友:
时序问题,可能仿真的跟实际的时序宽度要求不一致,没有芯片更宽泛。

网友B:
实际运行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