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滤波器的主要参数概念介绍

楼主(2020-02-10):
滤波器的主要参数概念介绍

       1. 中心频率(Center Frequency):滤波器通带的中心频率f0,一般取f0=(f1+f2)/2,f1、f2为带通或带阻滤波器左、右相对下降1dB或3dB边频点。窄带滤波器常以插损最小点为中心频率计算通带带宽。

2. 截止频率(Cutoff Frequency):指低通滤波器的通带右边频点及高通滤波器的通带左边频点。通常以1dB或3dB相对损耗点来标准定义。相对损耗的参考基准为:低通以DC处插损为基准,高通则以未出现寄生阻带的足够高通带频率处插损为基准。

3. 通带带宽(BWxdB):指需要通过的频谱宽度,BWxdB=(f2-f1)。f1、f2为以中心频率f0处插入损耗为基准,下降X(dB)处对应的左、右边频点。通常用X=3、1、0.5 即BW3dB、BW1dB、BW0.5dB 表征滤波器通带带宽参数。分数带宽(fracTIonal bandwidth)=BW3dB/f0×100%,也常用来表征滤波器通带带宽。

4. 插入损耗(InserTIon Loss):由于滤波器的引入对电路中原有信号带来的衰耗,以中心或截止频率处损耗表征,如要求全带内插损需强调。

5. 纹波(Ripple):指1dB或3dB带宽(截止频率)范围内,插损随频率在损耗均值曲线基础上波动的峰- 峰值。

6. 带内波动(Passband Riplpe):通带内插入损耗随频率的变化量。1dB带宽内的带内波动是 1dB。

7. 带内驻波比(VSWR):衡量滤波器通带内信号是否良好匹配传输的一项重要指标。理想匹配VSWR=1:1,失配时VSWR>1。对于一个实际的滤波器而言,满足VSWR<1.5:1的带宽一般小于BW3dB,其占BW3dB的比例与滤波器阶数和插损相关。

8. 回波损耗(Return Loss):端口信号输入功率与反射功率之比的分贝(dB)数,也等于|20Log10ρ|,ρ为电压反射系数。输入功率被端口全部吸收时回波损耗为无穷大。

9. 阻带抑制度:衡量滤波器选择性能好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说明对带外干扰信号抑制的越好。通常有两种提法:一种为要求对某一给定带外频率fs抑制多少dB,计算方法为fs处衰减量As-IL;另一种为提出表征滤波器幅频响应与理想矩形接近程度的指标——矩形系数(KxdB>1),KxdB=BWxdB/BW3dB,(X可为40dB、30dB、20dB等)。滤波器阶数越多矩形度越高——即K越接近理想值1,制作难度当然也就越大。

10. 延迟(Td):指信号通过滤波器所需要的时间,数值上为传输相位函数对角频率的导数,即Td=df/dv。

11. 带内相位线性度:该指标表征滤波器对通带内传输信号引入的相位失真大小。按线性相位响应函数设计的滤波器具有良好的相位线性度,但频率选择性很差,限于脉冲、或调相信号传输系统应用。

网友A:
滤波器的产品参数具体有什么?

网友B:
滤波器使用哪些参数进行衡量

网友C:
滤波器的参数改变对滤波器特性的影响?

网友D:
高通滤波器参数怎么选择?

网友E:
窄带滤波器的参数和特性有哪些?

网友F:
如何从FIR滤波器的参数来推测滤波器类型?

网友G:
滤波器使用哪些参数进行衡量?

网友H:
设计巴特沃斯滤波器只需要确定两个参数,是什么?

网友I:
如何选择低通滤波器的参数

网友J:
滤波参数一般都是怎样选定的

网友H:
对于实际滤波器一般用哪些基本参数表明其性能

网友A:
数字滤波器的主要特征参数有哪些?

网友G:
相应的值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B:
滤波器上的参数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F:
怎样设计巴特沃斯带通滤波器参数及主要参数?

网友C:
有源滤波器的技术参数

网友E:
滤波器的阶数和长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电源线滤波器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J:
LC滤波电路中L和C的值根据什么参数去确定?

网友I:
滤波器参数的改变,对滤波器特性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