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PSOC、FPGA的主要区别

楼主(2020-02-10):
单片机、PSOC、FPGA的主要区别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是mcu+有限的固定的模拟或数字外围;FPGA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PSoC 相当于MCU+可编程模拟外围电路+可编程数字外围电路。

  PSoC 的最大特点就是集成度高,设计灵活。可以看成是MCU,FPGA/CPLD,ispPAC集合。

  1.它里面包含MCU(psoc1为m8c,psoc3为51,psoc5为arm Cortex-M3),这是和你讲的那几种是有区别的。它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系统设计,虽然fpga可以通过设计实现软核,但增加了设计难度,性能也达不到硬核的程度。

  2.PSoC还包含可编程数字模块(类似FPGA/CPLD),以及可编程模拟模块(类似ispPAC),即具有处理数字和模拟两种信号的能力,此外,psoc具有的a/d,d/a模块解决了两种信号的接口问题。

  3.PSoC设计很简单,并且可以实现重构。

  4.psoc除了具备一般单片机的资源外,还有可编程时钟,低电压检测,升压泵,内部精密参考电压等等资源。

网友A:
感谢分享!每种处理器都有自己的特点

网友B:
FPGA只是一个较为庞大的“逻辑阵列”

网友C:
FPGA是通过设计硬件逻辑电路来达成设计目标

网友D:
单片机和FPGA的区别,本质是软件和硬件的区别

网友E:
单片机的发展是非常看好的

网友F:
单片机有CPU可以“智能”的执行指令

网友G:
单片机:控制能力强。时序实现能力弱

网友H:
单片机开发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I:
FPGA运行速度快 FPGA内部集成锁项环

网友J:
fpga和 单片机之间怎么通信

网友:
与单片机相比FPGA的优势在哪

网友G:
CPLD:控制能力较强,组合逻辑能力强。

网友B:
单片机可以说是“定制”的FPGA

网友F:
FPGA只是逻辑阵列,需要去组合才能得到“智能”的能力

网友C:
单片机的硬件是固定的,通过设计软件程序来达成设计目标

网友E:
各种智能化的电子产品都得用单片机,

网友D:
FPGA设计属硬件范畴,它的硬件 是可编程的

网友:
单片机应用于工业控制

网友J:
Fpga入门要多长时间?

网友I:
单片机无法代替FPGA

网友H:
FPGA开发要难于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