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53R8T6内部是EEPROM吗?

楼主(2020-02-11):
主要是擦除之后全变成 00了,而不是通常的 ff;
stlink 和jlink 带的工具,整片擦除之后,读回来都是 00;

求大侠解惑,哈哈~~

网友A:
是不是又一个擦出后写入的FF还是00的?
有些芯片,例如STC,在烧写之后,空余空间是FF还是00填充,可以选择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ff与00似乎英国是控制MOS的一个高还是低电平。理论应该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B:
一般纯粹的EEROM不多,还是flash模拟的比较多一些!不过用flash也挺好的吧?
就是单个字节写入或者某些特定的不足一页的字节写入,不如EEROM方便!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官方用的半导体工艺与传统的FLASH 不一样

网友D:
好像不可以选择

网友E:
不是呀 大部分都是flash

网友F:
不是 是flash的

网友G:
应该不是eep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