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reemodbus通信,串口接收模式改为DMA接收模式

楼主(2020-02-11):
Freemodbus通信,串口接收模式改为DMA接收模式

楼主:
在实际项目开发中,当使用Freemodbus从机协议栈时,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网上大多数对于该协议栈的移植,在数据接收这块,使用的大都是串口中断接收模式。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一条Modbus总线上有若干个从机,一个个从机接收到主机的数据请求时,返回的数据长度大于1kBytes,会有一个问题,总线上其他的从机都处于串口中断接收模式,这样的话,在这段时间内,其他的从机是处于忙碌状态。可想而知对于MCU的CPU是一种浪费。那么对于现在网上大家常用的stm32,大家在实际项目中,都有可能用到Modbus通信协议,要么是自己写,要么是移植人家的。我在实际项目总,为了省事,直接移植人家的freemodbus,做从机协议栈来使用。但是对它的数据接收模式做了一些修改,具体修改看下文代码。

楼主:
posterial.c文件:该文件实现对串口的底层配置和发送实现
~~~
/*
* FreeModbus Libary: STM32 Port
* Copyright (C) 2013 Armink <armink.ztl@gmail.com>
*
*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 File: $Id: portserial.c,v 1.60 2013/08/13 15:07:05 Armink $
*/

/* ----------------------- Platform includes --------------------------------*/
#include "port.h"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 static functions ---------------------------------*/
static void prvvUARTTxReadyISR(void);
//static void prvvUARTRxISR(void);

/* -------------------------- golobal function ------------------------------*/
unsigned char * exportPoint(unsigned short * length);
void  MB_DMAchannelInit (void);

extern volatile UCHAR  ucRTUBuf[7*1024];

楼主: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if (xRxEnable)
        {
                //USART_ITConfi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RXNE, ENABLE);
                SLAVE_RS485_RECEIVE_MODE;
        }
        else
        {
                SLAVE_RS485_SEND_MODE;
                //USART_ITConfi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RXNE, DISABLE);
        }
        if (xTxEnable)
        {
                USART_ITConfi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TXE, ENABLE);
        }
        else
        {
                USART_ITConfi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TXE, DISABLE);
        }
}

楼主:
void vMBPortClose(void)
{
        USART_ITConfi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TXE |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Cmd(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DISABLE);
}

楼主:
/* 默认一个从机 串口3 波特率可设置  奇偶检验可设置. */
BOOL
xMBPortSerialInit(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OS_CPU_SR  cpu_sr;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时钟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ODBUS_RS485_CONTRL_RC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MODBUS_PORT_SERIAL_RCC |
                   MODBUS_RS485_CONTRL_RCC, ENABLE);

        /* -----------------------IO初始化---------------------------------. */

        /* USART1_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DBUS_PORT_SERIAL_TX_PIN;
        GPIO_Init(MODBUS_PORT_SERIAL_TX_GPIO,&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DBUS_PORT_SERIAL_RX_PIN;
        GPIO_Init(MODBUS_PORT_SERIAL_R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485发送和接收模----------.*/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DBUS_RS485_CONTRL_PIN;
        GPIO_Init(MODBUS_RS485_CONTRL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串口初始化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lBaudRate;

        switch (eParity)
        {
                case MB_PAR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break;

                case MB_PAR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break;

                case MB_PAR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break;

                default:
                return FALS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if (ucPORT != 1)
                return FALSE;

        OS_ENTER_CRITICAL();

        USART_Init(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ENABLE);
    USART_ClearFlag(MODBUS_RS485_SERIAL_PORT,USART_FLAG_TC);
    USART_DMACmd(MODBUS_RS485_SERIAL_PORT,USART_DMAReq_Rx,ENABLE);

                /* ------------------中断初始化-----------------------------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0-3抢占式优先级,0-3的响应式优先级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MB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OS_EXIT_CRITICAL();

    MB_DMAchannelInit();

        return TRUE;
}

楼主: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CHAR ucByte)
{
        USART_SendData(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cByte);
        /* add by frank 2019 -3-1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TRUE;
}

楼主: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CHAR * pucByte)
{
        *pucByte = USART_ReceiveData(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return TRUE;
}

楼主:
/*
* Create an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transmit buffer empty interrupt
* (or an equivalent) for your target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should then
* call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which tells the protocol stack that
* a new character can be sent. The protocol stack will then call
* xMBPortSerialPutByte( ) to send the character.
*/
void prvvUARTTxReadyISR(void)
{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楼主:
/*
* Create an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receive interrupt for your target
*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should then call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The
* protocol stack will then call xMBPortSerialGetByte( ) to retrieve the
* character.
*/
//void prvvUARTRxISR(void)
//{
//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void MB_IRQ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发送中断. */
        if (USART_GetITStatus(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_IT_TXE) == SET)
        {
                prvvUARTTxReadyISR();
        }

        OS_EXIT_CRITICAL();
}

楼主:
////////////////////////////////////////////////////////////////////////////////
//函数名称:MB_DMAchannelInit
//功能描述:初始化DMA接收通道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B_DMAchannelInit (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static unsigned char  *ptraddress;
        unsigned short length = 0;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exportPoint(&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楼主:
porttimer.c:该文件实现对定时器的相关配置和增加定时器中断函数//发送还是使用空中断触发方式
/*
* FreeModbus Libary: STM32 Port
* Copyright (C) 2013 Armink <armink.ztl@gmail.com>
*
*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 File: $Id: porttimer.c,v 1.60 2013/08/13 15:07:05 Armink $
*/

/* ----------------------- Osal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 ----------------------- Platform includes --------------------------------*/
#include "port.h"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 static functions ---------------------------------*/
static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void);

楼主: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BOOL xMBPortTimersInit(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时钟初始化===========================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器时间基配置说明
        //HCLK为72MHz,APB1经过2分频为36MHz
        //TIM3的时钟倍频后为72MHz(硬件自动倍频,达到最大)
        //TIM3的分频系数为3599,时间基频率为72 / (1 + Prescaler) = 20KHz,基准为50us
        //TIM最大计数值为usTim1Timerout50u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0000) - 1;
        //定时器1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int16_t) usTim1Timerout5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中断初始化=============================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0-3抢占式优先级,0-3的响应式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定时器3溢出中断关闭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定时器3禁能
        TIM_Cmd(TIM3, DISABLE);
        return TRUE;
        //((1+TIM_Prescaler )/72M)*(1+TIM_Period )

}

楼主: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

楼主: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DISABLE);
}

楼主: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void)
{
        (void)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楼主: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OS_ENTER_CRITICAL(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清中断标记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定时器T3溢出中断标志位
                prvvTIMERExpiredISR();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OS_EXIT_CRITICAL(        );
}

楼主:
mbrtu.c:实现数据的接收解析和数据发送

楼主:
/*
* FreeModbus Libary: A portable Modbus implementation for Modbus ASCII/RTU.
* Copyright (c) 2006-2018 Christian Walter <cwalter@embedded-solutions.at>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Osal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 ----------------------- System includes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 Platform includes --------------------------------*/
#include "port.h"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rtu.h"
#include "mbframe.h"

#include "mbcrc.h"
#include "mbport.h"

/* ----------------------- task includes -------------------------------------*/
#include "app_task.h"

/* ----------------------- Defines ------------------------------------------*/
#define MB_SER_PDU_SIZE_MIN     4       /*!< Minimum size of a Modbus RTU frame. */
#define MB_SER_PDU_SIZE_MAX    (7 *1024)     /*!< Maximum size of a Modbus RTU frame. */
#define MB_SER_PDU_SIZE_CRC     2       /*!< Size of CRC field in PDU. */
#define MB_SER_PDU_ADDR_OFF     0       /*!< Offset of slave address in Ser-PDU. */
#define MB_SER_PDU_PDU_OFF      1       /*!< Offset of Modbus-PDU in Ser-PDU. */

/* ----------------------- Type definitions ---------------------------------*/
typedef enum
{
    STATE_RX_INIT,              /*!< Receiver is in initial state. */
    STATE_RX_IDLE,              /*!< Receiver is in idle state. */
    STATE_RX_RCV,               /*!< Frame is beeing received. */
    STATE_RX_ERROR              /*!< If the frame is invalid. */
} eMBRcvState;

typedef enum
{
    STATE_TX_IDLE,              /*!< Transmitter is in idle state. */
    STATE_TX_XMIT               /*!< Transmitter is in transfer state. */
} eMBSndState;

/* ----------------------- Static variables ---------------------------------*/
static volatile eMBSndState eSndState;
static volatile eMBRcvState eRcvState;

/* ------------------------USART SEND BUFFER ---------------------------------*/
volatile UCHAR  ucRTUBuf[MB_SER_PDU_SIZE_MAX];

static volatile UCHAR *pucSndBufferCur;
static volatile USHORT usSndBufferCount;

static volatile USHORT usRcvBufferPos;

/*--------------------------- Golobal functions ------------------------------*/
void  MB_DMAchannelInit (void);

楼主: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eMBErrorCode
eMBRTUInit(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ULONG           usTimerT35_50us;
        OS_CPU_SR                  cpu_sr;
    ( void )ucSlaveAddress;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OS_ENTER_CRITICAL(        );

        /* Modbus RTU uses 8 Databits. */
        if( xMBPortSerialInit( ucPort, ulBaudRate, 8, eParity ) != TRUE )
    {
        eStatus = MB_EPORTERR;
    }
    else
    {
        /* - 修改为固定100  则定时5ms一次中断. */
        usTimerT35_50us = 100;
        if( xMBPortTimersInit( ( USHORT ) usTimerT35_50us ) != TRUE )
        {
            eStatus = MB_EPORTERR;
        }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OS_EXIT_CRITICAL(        );
    return eStatus;
}

楼主:
void
eMBRTUStart( void )
{
   OS_CPU_SR                  cpu_sr;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OS_ENTER_CRITICAL(        );

    /* Initially the receiver is in the state STATE_RX_INIT. we start
     * the timer and if no character is received within t3.5 we change
     * to STATE_RX_IDLE. This makes sure that we delay startup of the
     * modbus protocol stack until the bus is free.
     */
    eRcvState = STATE_RX_INIT;
    vMBPortSerialEnable( TRUE, FALSE );
    vMBPortTimersEnable(  );

        OS_EXIT_CRITICAL(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

楼主:
void
eMBRTUStop( void )
{
        OS_CPU_SR                  cpu_sr;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OS_ENTER_CRITICAL(        );
    vMBPortSerialEnable( FALSE, FALSE );
    vMBPortTimersDisable(  );
        OS_EXIT_CRITICAL(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

楼主:
eMBErrorCode
eMBRTUReceive( UCHAR * pucRcvAddress,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pusLength )
{
    OS_CPU_SR                  cpu_sr;
    BOOL            xFrameReceived = FALSE;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OS_ENTER_CRITICAL(        );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assert( usRcvBufferPos < MB_SER_PDU_SIZE_MAX );

    /* Length and CRC check */
    if( ( usRcvBufferPos >= MB_SER_PDU_SIZE_MIN )
        && ( usMBCRC16( ( UCHAR * ) ucRTUBuf, usRcvBufferPos ) == 0 ) )
    {
        /* Save the address field. All frames are passed to the upper layed
         * and the decision if a frame is used is done there.
         */
        *pucRcvAddress = ucRTUBuf[MB_SER_PDU_ADDR_OFF];

        /* Total length of Modbus-PDU is Modbus-Serial-Line-PDU minus
         * size of address field and CRC checksum.
         */
        *pusLength = ( USHORT )( usRcvBufferPos - MB_SER_PDU_PDU_OFF - MB_SER_PDU_SIZE_CRC );

        /* Return the start of the Modbus PDU to the caller. */
        *pucFrame = ( UCHAR * ) & ucRTUBuf[MB_SER_PDU_PDU_OFF];
        xFrameReceived = TRUE;
    }
    else
    {
        eStatus = MB_EIO;
    }
        OS_EXIT_CRITICAL(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return eStatus;
}

楼主:
eMBErrorCode
eMBRTUSend( UCHAR ucSlaveAddress, const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gth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USHORT          usCRC16;
    OS_CPU_SR                  cpu_sr;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OS_ENTER_CRITICAL(        );

    /* Check if the receiver is still in idle state. If not we where to
     * slow with processing the received frame and the master sent another
     * frame on the network. We have to abort sending the frame.
     */
    if( eRcvState == STATE_RX_IDLE )
    {
        /* First byte before the Modbus-PDU is the slave address. */
        pucSndBufferCur = ( UCHAR * ) pucFrame - 1;
        usSndBufferCount = 1;

        /* Now copy the Modbus-PDU into the Modbus-Serial-Line-PDU. */
        pucSndBufferCur[MB_SER_PDU_ADDR_OFF] = ucSlaveAddress;
        usSndBufferCount += usLength;

        /* Calculate CRC16 checksum for Modbus-Serial-Line-PDU. */
        usCRC16 = usMBCRC16( ( UCHAR * ) pucSndBufferCur, usSndBufferCount );
        ucRTUBuf[usSndBufferCount++] = ( UCHAR )( usCRC16 & 0xFF );
        ucRTUBuf[usSndBufferCount++] = ( UCHAR )( usCRC16 >> 8 );

        /* Activate the transmitter. */
        eSndState = STATE_TX_XMIT;
        vMBPortSerialEnable( FALSE, TRUE );
    }
    else
    {
        eStatus = MB_EIO;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OS_EXIT_CRITICAL(        );

    return eStatus;
}

楼主:
BOOL
xMBRTUReceiveFSM( void )
{
    BOOL            xTaskNeedSwitch = FALSE;
    UCHAR           ucByte;

    assert( eSndState == STATE_TX_IDLE );

    /* Always read the character. */
    ( void )xMBPortSerialGetByte( ( CHAR * ) & ucByte );

    switch ( eRcvState )
    {
        /* If we have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the init state we have to
         * wait until the frame is finished.
         */
    case STATE_RX_INIT:
        vMBPortTimersEnable(  );
        break;

        /* In the error state we wait until all characters in the
         * damaged frame are transmitted.
         */
    case STATE_RX_ERROR:
        vMBPortTimersEnable(  );
        break;

        /* In the idle state we wait for a new character. If a character
         * is received the t1.5 and t3.5 timers are started and the
         * receiver is in the state STATE_RX_RECEIVCE.
         */
    case STATE_RX_IDLE:
        usRcvBufferPos = 0;
        ucRTUBuf[usRcvBufferPos++] = ucByte;
        eRcvState = STATE_RX_RCV;

        /* Enable t3.5 timers. */
        vMBPortTimersEnable(  );
        break;

        /* We are currently receiving a frame. Reset the timer after
         * every character received. If more than the maximum possible
         * number of bytes in a modbus frame is received the frame is
         * ignored.
         */
    case STATE_RX_RCV:
        if( usRcvBufferPos < MB_SER_PDU_SIZE_MAX )
        {
            ucRTUBuf[usRcvBufferPos++] = ucByte;
        }
        else
        {
            eRcvState = STATE_RX_ERROR;
        }
        vMBPortTimersEnable(  );
        break;
    }
    return xTaskNeedSwitch;
}

楼主:
BOOL
xMBRTUTransmitFSM( void )
{
    BOOL            xNeedPoll = FALSE;

    assert( eRcvState == STATE_RX_IDLE );

    switch ( eSndState )
    {
        /* We should not get a transmitter event if the transmitter is in
         * idle state.  */
    case STATE_TX_IDLE:
        /* enable receiver/disable transmitter. */
        vMBPortSerialEnable( TRUE, FALSE );
        break;

    case STATE_TX_XMIT:
        /* check if we are finished. */
        if( usSndBufferCount != 0 )
        {
            xMBPortSerialPutByte( ( CHAR )*pucSndBufferCur );
            pucSndBufferCur++;  /* next byte in sendbuffer. */
            usSndBufferCount--;
        }
        else
        {
            xNeedPoll = xMBPortEventPost( EV_FRAME_SENT );
            /* Disable transmitter. This prevents another transmit buffer
             * empty interrupt. */

            vMBPortSerialEnable( TRUE, FALSE );
            eSndState = STATE_TX_IDLE;
        }
        break;
    }

    return xNeedPoll;
}

楼主:
BOOL
xMBRTUTimerT35Expired( void )
{
    BOOL                   xNeedPoll = FALSE;
        static unsigned char   xtimeoutCount = 0;
        static unsigned short  xPreviousLength = 0;
               unsigned short  xNowLength = 0;

        /* 超时计数. */
        xtimeoutCount ++;

        /* 获取dma通道剩余长度. */
        xNowLength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 如果DMA通道仍然在接收数据,则清空超时计数. */
        if (xNowLength != xPreviousLength)
        {
                xtimeoutCount   = 0;
                xPreviousLength = xNowLength;
        }
        else
        {
                /*- 10ms内没有接收到数据,表示通道处于空闲状态. */
                if (xtimeoutCount > 2)
                {
                        if (xNowLength < MB_SER_PDU_SIZE_MAX )
                        {
                                usRcvBufferPos = MB_SER_PDU_SIZE_MAX - xNowLength;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MB_DMAchannelInit();

                                /*- 修改状态机的状态,表示接收完毕. */
                            xNeedPoll = xMBPortEventPost( EV_FRAME_RECEIVED );
                            eRcvState = STATE_RX_IDLE;
                        }
                   xtimeoutCount = 0;
                }

        }
    return xNeedPoll;
}

楼主:
//导出指针
unsigned char * exportPoint(unsigned short * length)
{
    *length = MB_SER_PDU_SIZE_MAX;
        return (unsigned char *)&ucRTUBuf[0];
}

楼主:
port.h:串口的相关配置宏

楼主:
#ifndef _PORT_H
#define _PORT_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 ---------------------------------STM32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INLINE                      inline
#define PR_BEGIN_EXTERN_C           extern "C" {
#define        PR_END_EXTERN_C             }

/* --------------------------  Modbus macros -----------------------------------*/
#define MODBUS_PORT_SERIAL_RCC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MODBUS_PORT_SERIAL_TX_GPIO   GPIOA
#define MODBUS_PORT_SERIAL_RX_GPIO   GPIOA
#define MODBUS_PORT_SERIAL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MODBUS_PORT_SERIAL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MODBUS_RS485_CONTRL_GPIO     GPIOA
#define MODBUS_RS485_CONTRL_PIN      GPIO_Pin_11
#define MODBUS_RS485_CONTRL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MODBUS_RS485_SERIAL_PORT     USART1

#define MB_IRQn                      USART1_IRQn
#define MB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TODO  暂时先写B2引脚,等组网测试时再确认
#define SLAVE_RS485_SEND_MODE       GPIO_SetBits(MODBUS_RS485_CONTRL_GPIO,MODBUS_RS485_CONTRL_PIN)
#define SLAVE_RS485_RECEIVE_MODE    GPIO_ResetBits(MODBUS_RS485_CONTRL_GPIO,MODBUS_RS485_CONTRL_PIN)

#define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define EXIT_CRITICAL_SECTION( )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 0x2000000 \
                                                        +((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 ------------------------IO口地址映射 ----------------------------------------*/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 0x4001080C */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 0x40010C0C */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 0x4001100C */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 0x4001140C */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 0x4001180C */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 0x40011A0C */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 0x40011E0C */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 0x40010808 */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 0x40010C08 */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 0x40011008 */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 0x40011408 */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 0x40011808 */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 0x40011A08 */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 0x40011E08 */

/* -----------------------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define LED1    PCout(6)

#define GREEN_LED_BLINK() do \
                              {\
                                                                        LED1 = ~LED1 ;\
                                                  }while(0)

typedef uint8_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char CHAR;

typedef uint16_t USHORT;
typedef int16_t SHORT;

typedef uint32_t ULONG;
typedef int32_t LONG;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endif

楼主:
DMA进行发送&接收,可以减少自身MCU的浪费。

楼主:
这个暂时还没有实验!
找时间测试测试!
希望DMA的效果好一些!

网友A(2022-07-19):
up,你这个功能上已经实现了么?

网友B:
实验完记得来分享

网友C(2022-10-02):
这是标准协议么

网友D:
DMA模式效率才高

网友E: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F: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G:
stm32freemodbus从站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H:
有谁做过modbus/TCP 在 stm32 上的移植

网友I:
STM32 modbus通讯协议哪里有的

网友J:
STM32串口+DMA+环形FIFO例程

网友K:
直接移植人家的freemodbus

网友L(2023-02-14):
stm32串口波特率最大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