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813A电源维修

楼主:
HP6813A电源维修

一.仪器型号:HP6813A

二.故障描述:无输出。

三.检测与维修:
检测:经试验,在前面板设置某值,打开输出,前面板显示有该值;
从输出端口测量,结果约为实际值的16%。设置值较小时,输出也相应更小。所以感觉是无输出。
维修:前面板可设置,可控制,前面板控制部分应正常。
顺序追查A4板,其输出值

A5板,其输出值正常;

A9板,标准测试点电压与设置值符合。

到此,可知问题可能在输出模块后级;或者A8DSP板。
再追查DSP板相应的参数,都合格。那问题只可能在输出模块的后级。
拆下输出板A9板,仔细排查,故障器件的确在输出模块后级。
更换损坏的输出模块,故障消除。输出恢复正常。

整机清灰,清洁外观;
指标合格,维修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