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测温电路

楼主(2020-02-11):
最近要做一个高精度的测温的电路,用来测气体温度,和水温,请问各位大神有电路图让小弟借鉴下吗

网友A:
高精度,到底多高精度?

0.01

网友B:
精确到1℃?还是0.1℃?感觉你使用场景不需要很高精度

@ysmmm :什么体积内0.01°C?
领导说需要接近0.01左右 但是实际我也感觉不需要这么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确到1℃?还是0.1℃?感觉你使用场景不需要很高精度

0.01°C的精度就很难设计了!

是呀 关键我还是个萌新 。。

网友A:
不说的,0.01估计是显示分辨率,通用产品精度做到0.1已经不错了。

网友D:
这个你应该搜一下温度传感器,看他们出厂指标再说,好像最高也是0.1
如果环境温度变化0.5,传感器输出电压/电流 没有变化,后面的显示电路无论如何也不行。

网友E:
精度0.01度的电路还是可以实现的,也不算顶级,但是你的传感器选好了吗?

@ysmmm :一般的肯定达不到,除非只用在很小的温度范围,并且采用特别的标定。 一般来说,NTC传感器的自热影响度会超过你的精度要求了。
我师傅说让我搞个测温的电路,我现在想用NTC这种热敏探头请问能达到0.1-0.0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