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矩阵键盘学习

楼主(2020-02-11):
该程序功能上还有一定的缺陷,带晚上,初步实现功能

//待完善
#include <pic.h>
#include
"../head/config.h"

__CONFIG(HS
&WDTDIS&LVPDIS&PWRTEN);//对熔丝位进行设置

//单片机LED共阳极段码表(带小数点)    0~9
const char table1[]={0X0A,0XFA,0X8C,0XA8,0X78,0X29,0X09,0XBA,0X08,0X28,0x18,0x49,0x0f,0xc8,0x0d,0x1d};
//数码管位码表
const char table[]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int  result = 0,lastresult = 0;
uchar data_temp
= 0;
void  delay(void);              //delay函数申明
void  init(void);               //I/O口初始化函数申明
void  scan(void);               //按键扫描程序申明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申明
void SPI_tx(uchar spi_data);
//---------------------------------------------------

楼主: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循环工作
    {

      scan();                //调用按键扫描子程序
      display();       //调用结果显示子程序

    }
}

楼主: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PIR1 = 0x00;            //    SSPIF=0;没有中断发生
    SSPCON = 0x30;        //主控方式,Fosc/4,CKP=1空闲时钟电平为高,SSPEN=1使能同步串行功能
    SSPSTAT = 0xC0;        //SMP=1    时序信号末尾采样输入数据,CKE=1时序信号上升沿发送数据
    TRISC = 0x00;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输出,SDI引脚输出
  TRISD=0XF0;                //设置D口高4位为输入,低4位为输出,按键扫描

}

楼主:
void SPI_tx(uchar spi_data)
{
    SSPBUF = spi_data;
    do
    {
        ;
    }while(!SSPIF);//等待产生SSP中断,等待发送完成
    SSPIF=0;
    data_temp=SSPBUF;//将接受到的数据放在变量中
}

楼主: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scan()
{
PORTD=0XF7;                 //C3输出低电平,其他三位输出高电平
asm("nop");                 //插入一定延时,确保电平稳定
result=PORTD;               //读回C口高4位结果
result=result&0xf0;         //清除低4位
if(result!=0xf0)            //判断高4位是否为全1(全1代表没按键按下)?
   {
     result=result|0x07;     //否,加上低4位0x07,做为按键扫描的结果
   }
else                        //是,改变低4位输出,重新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PORTD=0XFb;               //C2输出低电平,其他三位输出高电平
   asm("nop");               //插入一定延时,确保电平稳定
   result=PORTD;             //读回C口高4位结果
   result=result&0xf0;       //清除低4位
   if(result!=0xf0)          //判断高4位是否为全1(全1代表没按键按下)
     {
     result=result|0x0b;     //否,加上低4位0xb,做为按键扫描的结果
     }
   else                      //是,改变低4位输出,重新扫描
       {
       PORTD=0XFd;           //C1输出低电平,其他三位输出高电平
       asm("nop");           //插入一定延时,确保电平稳定
       result=PORTD;         //读回C口高4位结果
       result=result&0xf0;   //清除低4位
       if(result!=0xf0)      //判断高4位是否为全1(全1代表没按键按下)
        {
        result=result|0x0d;  //否,加上低4位0x0d,做为按键扫描的结果
        }
       else                  //是,改变低4位的输出,重新扫描
          {
          PORTD=0XFe;        //C0输出低电平,其他三位输出高电平
          asm("nop");        //插入一定延时,确保电平稳定
          result=PORTD;      //读回C口高4位结果
          result=result&0xf0;//清除低4位
          if(result!=0xf0)   //判断高四位是否为全1(全1代表没有按键按下)
            {
             result=result|0x0e;//否,加上低4位0x0e,做为按键扫描的结果
            }
          else               //是,全部按键扫描结束,没有按键按下,置无按键按下标志位
            {
             result=lastresult;    //扫描结果为0xff,做为没有按键按下的标志
            }
          }
      }
   }
   lastresult = result;
}

楼主: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switch(result)
      {
       case 0xe7: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0]);RC4=1;delay();break;   //K10
       case 0xeb: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1]);RC4=1;delay();break;   //K11
       case 0xed: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2]);RC4=1;delay();break;   //K12
       case 0xee: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3]);RC4=1;delay();break;   //K13
       case 0xd7: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4]);RC4=1;delay();break;   //K14
       case 0xdb: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5]);RC4=1;delay();break;   //K15
       case 0xdd: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6]);RC4=1;delay();break;   //K16
       case 0xde: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7]);RC4=1;delay();break;   //K17
       case 0xb7: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8]);RC4=1;delay();break;   //K18
       case 0xbb: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0]);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9]);RC4=1;delay();break;   //K19
       case 0xbd: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0]);RC4=1;delay();break;   //K20
       case 0xbe: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1]);RC4=1;delay();break;   //K21
       case 0x77: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2]);RC4=1;delay();break;   //K22
       case 0x7b: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3]);RC4=1;delay();break;   //K23
       case 0x7d: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4]);RC4=1;delay();break;   //K24
       case 0x7e: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5]);RC4=1;delay();break;   //K25
    //   case 0xff:
     //           RC4=0;SPI_tx(table[0]);SPI_tx(table1[15]);RC4=1;delay();RC4=0;SPI_tx(table[1]);SPI_tx(table1[15]);RC4=1;delay();     //无按键按下
      }
   }

楼主: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定义整形变量
     for(i=0x100;i--;);     //延时
    }

网友A:
矩阵扫描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