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助前辈帮我看看这个数码管驱动手册,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20-02-11):
    前提:芯片为数码管专用驱动TM1640,选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它具体有16位驱动能力,

正合适做我想要的数码管时钟电路;另一方面它自带数码管扫显与消隐等功能,为单片机

省了许多事。

    因本菜刚接触数码管驱动芯片,即使有手册,还是有很多地方搞不明白,所以恳请前

辈赐教下面几个问题,本菜感激不尽! 后面有图及手册下载。

    1、根据手册描述:SEG(段)为P管开漏输出(-200mA),GRID(位)为N管开漏输出

(+20),是不是指每一个脚都可以单独达到标称电流,还是指总电流?

    2、按电流的方向,驱动数码管的电流应该是从GRID(位)的正级输出经过数码管之

后,再到SEG(段)开漏输入,照这样说使用的数码应该是先由连接到正极输出的GRID

(+20)的公共极,即共阳极才对,但手册上写的和它画的电路都是共阴极,难道是我搞

错了哪里吗?

    3、数码管的动态扫描频率一般几百HZ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这个手册上写有450KHZ

,难道这么高也行?或者要通过程序手动降频?或者这指的不是动态扫描频率?

    4、如果我想利用三级管扩流,用多个LED做段显,是不是只能用PNP三级管?电路应

该怎么连接?

楼主:
我把扩流部分画了个仿真线路,仿真是可以控制数码管亮与灭,但不知做成十几们的实物时钟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坛主帮忙找到这么多资料,原来这个芯片还有其它手册,内容比我手上的更全,还有共阳极电路。真是辛苦坛主啦,真心感谢!

@tyw :谢谢坛主,我想也不是扫描频率,但哪个指标名称指的是扫描频率值?
tyw
450k是芯片时钟,不是扫描频率.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参考市面上的LED的电路,直接级联这种芯片,直接驱动就好,不需要三极管扩流的。

tyw
@degeqes :先手动点亮,测下驱动电流
我想用LED管子做一个大的数码管,每段可能有两三个LED,估计芯片直驱不了。

网友B:
关键是搞懂数码管驱动原理,如果是16位8段数码管,每个COM端子是分时输出的,每个SEG是随数码管显示内容变化的。
至于电流,就很好算了。
假设每个SEG需要瞬间电流20mA,如果这个数码管有8个SRG一起亮,则COM电流是160mA。
COM0-15驱动显示,SEG数量是8、7、6、5、4、3、2、1、0、8、7、6、5、4、3、2、1、0,则COM电流分别是:
160、140、120、100、80、60、40、20、0、160、140、120、100、80、60、40、20、0,平均电流也可以算出来了。

tyw
@degeqes :动态扫描为提高亮度,会选用较大电流.但过大电流亮度不会成比例增大,需调试,
谢谢兄台详细的分析,以前我忘记了是动态扫描方式,也就是频率不太高的话下几乎只要点亮一位数码管的电流。

楼主:
好**,正是我在找的资料,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哩……    谢谢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