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单片机增强型开发板产生两路PWM

楼主(2020-02-11):
//*************************************************************
//    |-|        |-|       |-|
//    | |        | |       | |
//  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PWM1
//
//    |----|     |----|    |----|
//    |    |     |    |    |    |
//  __|    |_____|    |____|    |_------>PWM2
//本实验利用PIC单片机的CCP模块功能产生PWM功能,PWM的周期为:
//(PR2+1)*4TOSC*(TMR2预分频值)
//了解CCP模块的CCP1CON寄存器功能,
//了解TMR2与CCP模块的之间关系,
//掌握对CCP模块的相关寄存器的初始化及设置
//软件平台: HT-PICC编程器与MPLAB集成开发环境
//作者:     孙安青(Sun An-qing)
//利用CCP1模块产生的PWM信号由RC2引脚输出,
//同时利用CCP2模块产生的PWM信号由RC1引脚输出,两者都可用示波器即可
//观察到该PWM波形.
修改者:Leo
时间:20101223
显示效果让LED灯显示效果由亮到灭, 再到亮,再到灭。

楼主:
#include <pic.h>

__CONFIG(HS&WDTDIS&LVPDIS&PWRTEN);//对熔丝位进行设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 0;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
  uint temp;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temp=0;temp<270;temp++)
    {;}
    }
}

楼主:
void main(void)
{
  //***********************************************************
  CCP1M3=1;//Enable CPP1 Work as PWM mode
  CCP1M2=1;
  CCP1M1=1;
  CCP1M0=1;
  TRISC2=0;//Enable RC2 work as output
  CCPR1L=0x10;//PWM脉宽值,改变PWM的脉宽,只需改变CCPR1L中的值
  CCP1X=0;//以及CCP1CON中的CCP1X和CCP1Y这两个位的值
  CCP1Y=0;

  //***********************************************************
  CCP2M3=1;//Enable CPP2 Work as PWM mode
  CCP2M2=1;
  CCP2M1=1;
  CCP2M0=1;
  TRISC1=0;//Enable RC0 work as output
  CCPR2L=0x20;//PWM脉宽值,改变PWM的脉宽,只需改变CCPR2L中的值
  CCP2X=0;//以及CCP2CON中的CCP2X和CCP2Y这两个位的值
  CCP2Y=0;

  //***********************************************************
  TOUTPS3=0;//Enable TMR2--->1:1
  TOUTPS2=0;
  TOUTPS1=0;
  TOUTPS0=0;
  T2CKPS1=1;//Enable TMR2--->1:16
  T2CKPS0=1;
  TMR2ON=1;//Enable TMR2 Working
  TMR2=0;

  while(1)
    {
      for(;num <= 1023; num++)
      {
          PR2=num;//PWM周期,改变PWM的周期,只需改变PR2中的值即可
          delay1ms(10);
      }

    }
}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

网友A:
还可以设置成互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