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学习第1例】PIC16F877A 点亮LED

楼主(2020-02-11):
/****************************
*********点亮一个LED*********
Forum:
http://bbs.cepark.com
Author:hnrain
Date:2010-12-11
Email:hnrain1004@gmail.com

知识重点:
PORTA,PORTB,PORTC,PORTD,PORTE复位后为输入状态

PORTA.4为开漏输出

TRISx 为方向寄存器为0时表示输出,为1时表示输入

PORTx为IO端口

PORTA口,默认不是数字IO口,而是模拟IO口。如果我们
要把PORTA口当做数字IO口则要设置ADCON1 = 0x06;
****************************
*/

楼主:
#include <pic.h>
#include "../head/config.h"  //包含自己的配置头文件

__CONFIG(HS&WDTDIS&LVPDIS&PWRTEN);//对熔丝位进行设置
//HS振荡,禁止看门狗,低压编程关闭,启动延时定时器
void main(void)
{
    PORTD  = 0xff;  //PORTD为ff
    TRISD = 0x00;   //PD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while(1)
    {
    RD0 = 0;//RD0输出1,点亮LED灯
    }

}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

网友A:
入门必备,拿出来秀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