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我该如何设计低噪声低失真耳机以及小信号音频放大器?

楼主(2020-02-11):
耳机放大器
  • 使用On-Chip Thin Film Resistors 提升音頻電路性能 – SBOA312
  • 增强差分放大器在耳机应用中的稳定性– SLYT630
  • 针对电流型输出音频DAC的Hi-Fi耳机放大器参考设计– TIPD177
  • 针对电压型输出音频DAC的耳机放大器参考设计– TIPD189
  • 有助于优化耳机放大器的小知识
    • Part 1: 耳機需要多少功耗?
    • Part 2: 放大器是否足够稳定?
    • Part 3: 测试一下你对耳机放大器失真的了解
    • Part 4: 关于耳机放大器的失真
    • Part 5: 关于耳机放大器的Pop/Click抑制

音频信号链设计
  • 音频DAC的主动滤波电路设计– SBAA322
  • HiFi 音频电路设计– SBOA237
  • AN-346 - LM833在高性能音频中的应用– SNOA586D
  • 二分频扬声器的模拟有源分频电路设计 – TIPD134
  • 专业音频的有源音量控制– TIPD136
  • 吉他放大器音调叠加的参考设计– TIPD186
  • 0.1-10Hz區間內放大器噪声测量滤波器的参考设计– TIPD122
  • 低功耗ADC應用中低功耗基准和双极性电压调节电路的参考设计–TIPD154
噪声和低失真设计
麦克风前置放大器设计
  • 当运算放大器遇上幻象电源(Phantom Power)– SBOA320
  • 单电源,驻极体麦克风前置放大器的参考设计– TIPD181
一般放大器的相關知識
  • 关于信号的一些小知识– SLYT701
  • 放大器的优化– SBOA067
  • 模拟工程师的口袋书– SLYW038C
關於音頻放大器的最新科技
  • OPA1656 – SoundPlus™, 超低噪声和失真的音频运算放大器
  • OPA1671 – 轨到轨输入输出低压音频运算放大器
  • INA1620 – High-fidelity 薄膜电阻集成的音频运算放大器
  • INA1651 – 高共模抑制,低失真差分线路接收器

网友A:
想制作一个低噪声音频放大器

网友B:
如何寻找最合适的音频放大器

网友C:
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D:
如何滤除低噪声放大器中的不稳定频段

网友E:
通常具有低失真、低噪声,高SR、高GBW

网友F:
只对低频率的信号电压进行放大,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G:
可用最高电压是多少?

网友H:
NE5532一般作为音频前级放大器使用

网友I:
一般作为高保真音响的运放使用。

网友:
可以考虑用集成功率放大器

网友F:
低频功率放大电路:具有功率输出能力

网友A:
有一个TL072运放

网友E:
常用的有NE5532、NE5534、LM833

网友B:
低噪声放大器有什么用?

网友D:
处理放大音频信号的运放?

网友C:
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可能很严重

网友:
接一个前置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I:
有没有高频的运放芯片?

网友H:
高性能低噪声,线性好失真度小

网友G:
什么是 音频缓冲器

网友J:
常用的音频运放的底噪觉得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当供电电源的质量稍差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常用的音频运放的底噪觉得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当供电电源的质量稍差时。

所以啊,  噪声的来源方方面面, 除了音源, 使用的元器件,供电, 布线, 甚至于导线都是因素.
高品质的功放为何价格数倍, 数十倍于普通的功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