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定理

楼主(2020-02-11):
[payamount]0.10[/payamount]
[pay]

在电路分析基础中学过戴维南和诺顿定理,简述如下:

戴维南定理:任意线性网络中一对端口,可以用一电压源(等于这个端口开路时的电压)串联一个阻抗(这个端口看进去的阻抗)代替。
诺顿定理:任意线性网络中的一对端口,可以用一电流源(等于短路电流)并联一个阻抗(这个端口看进去的阻抗)代替。

具体表示方法见下图:

由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可推出一个结论:

给定一个网络的端口,如果电压V表示端口的开路电压,I表示短路电流,Z为该端口看进去的阻抗,那么下面关系成立:

这些表达式看着和欧姆定律完全相同,但是不要小瞧这些简单公式,说不定是最简单的计算公式。
例如,求下图中的V12=?

这个问题有多种求解方法,例如叠加原理、节点或网孔法,但是使用本贴所说的定理,可能是最简单的。
根据定理可知,V12等于这个端口的短路电流除以这个端口看进去的导纳。所以求出I和Y即可。

短路电流易求,因为短路20K电阻,直接就能看出I=25/10-10/5=0.5(mA)
12端口看进去的导纳就是三个电阻的导纳之和,即Y=1/10+1/20+1/5= 0.35 (mS)

所以V12=I/Y=0.5/0.35=1.43V

请在此处填写付费后可见内容[/pay]

付费点不了

楼主:
再看看这个方法解决负反馈电路时的威力。

上图中的两级负反馈放大器,如果使用常规的节点或网孔法,计算量是比较大的,估计需要一张A4草稿纸,计算半个小时。

如果直接使用负反馈的结论,说电压增益是Rf/Ri,那么这个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个时候难免还要准确计算实际增益值,看看何时可以近似成常规的结果。

负反馈放大器的常规分析参数是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和增益,先看看输出阻抗的计算。

输出阻抗计算的原理图如下:

如何计算ix呢?分解开看:

重点提醒:

有时候看些东西,如果是以前看过的,就会以为已经很熟悉,不需要看了,于是熟视无睹了。

请仔细看清楚这里电压源Vx的作用,或者说奥秘,这个是全局分析能简化的关键所在!

这里电压源的奥秘是干掉反馈环,或者说把反馈环切开,把负反馈消灭掉,计算才能简单轻松。

楼主:
学习过一些原理方法,一定要经常用,才能越用越熟。

例如我看拉扎维写的模电教材,我会用我自己掌握的方法,直接写出结果,根本不会去看书中的节点或网孔法。

网友A:
为什么要付费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付费看呢???

不知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是大家都这样,点击付费之后网页是一串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付费看呢???

收费1毛,目的是数数,数有多少人需要看的,不然我码了半个小时的字就白码了。

网友C:
我N年前就说过,学习过电路分析,就懂个节点网孔法,那么电路分析就跟没学是一样的。

原因很简单:节点和网孔法,比较呆板,运算量大,在计算机仿真软件中特别有用的。
但如果是人类手工分析电路,除非是一两个节点的超级简单电路,一般运算量超大而没有实用价值了。

即便是叠加原理,也是费事的,例如下图电路,如果使用叠加原理,第一次计算第二图中的两个电阻等效并联值,然后使用分压公式,计算出U1,然后再对第三个电路使用相同的套路计算出U2,然后U1+U2

整个过程大约是4步+1小步(求和)!

使用本贴所说定理,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C:
如果是在学校期间做作业或者考试,可以这样来:

如果是工程师还这样搞,就惨了。
例如本帖所说电路,使用上面这个算法,没有30分钟,绝对搞不定。除非电路事先规定/默认成---深度负反馈。

网友C:
我原来学模电,电路分析基础教材使用的是亚历山大的《电路基础》,现在好像是第六版了。
书中重点强调节点法和网孔法,书中几百道习题我也是做了一遍,可以说对节点/网孔法练习了上千遍。

教科书中内容熟练后,一旦解决实际问题就发现啥比了,例如下图可以说是已经简化的放大器结构了,倘若按照教课书的套路来,画出小信号模型,再求传递函数看看电路的稳定性和动态性能,发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二里路长的公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学过的知识,很难排上用场,于是老郁闷了。

研一的某天下午,实验室看开关电源原理,无意间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某个大牛的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到的情况,和我经历的完全相同----此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开关电源设计,开始也是埋头苦算传递函数,费时费力不讨好,而身边的高级工程师也不是算出来的,或者说分析计算非常少,而是根据所谓的“经验”练就了一些技能。

由于作者这个难得一见的“大实话”----普通作者都是装高深,绝对不可能在书中说自己不懂什么,这样没面子---找到了根本原因,是分析方法或技术不靠谱。

问题根源找到就好解决了,掌握一两个速算方法就行了。

网友C:
例如下图,求Vout与五个电压源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使用节点或网孔法,没有半小时算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