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实用工具】一键合并sof和NIOS的elf软件程序为jic文件

楼主(2020-02-11):
文件分成两个版本,
“合并sof和elf生产jic文件脚本.rar”为EP4CE10+EPCS16的版本,适用于小梅哥所有以EP4CE6、EP4CE10 FPGA芯片开发的FPGA开发板。如AC620、AC601、Starter等等
“合并sof和elf生产jic文件脚本 - 4ce30.rar”为EP4CE30+EPCS64的版本,适用于小梅哥所有以EP4CE30、EP4CE40 FPGA芯片开发的FPGA开发板。如AC6102

工具说明
本工具实现将Quartus ii编译产生的sof文件和NIOS II EDS编译产生的elf文件合并为jic文件,以方便烧写。
根据测试,本工具使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quartus ii软件版本在13.0及以上
2、quartus ii编译生成的sof文件输出目录为根目录下的output_files文件夹下。很多从老版本修改过来工程sof输出目录在工程根目录,因此需要用户自行修改脚本和cof文件
3、nios ii的软件工程路径为quartus 工程根目录下的software文件夹下(一般都能满足)

使用方法
1、将generate_jic.tcl、generate_jic.sh、generate_jic.cof文件拷贝到你的nios ii软件工程下。
2、在eclipse中选中应用工程,注意是应用工程,不是BSP工程,右键->NIOS II->NIOS command shell。
3、NIOS command shell中输入"./generate_jic.sh"。
(运行完成后,会在Quartus II工程根目录下生成一个myoutput_files的文件夹,同时将generate_jic.tcl、generate_jic.cof文件拷贝到工程根目录下。)
4、在quartus ii中点击Tools -> Tcl Scripts,选中generate_jic.tcl,点击run,
(运行成功,会在myoutput_files目录下生成名叫hs_combined.jic的文件)
5、烧写hs_combined.jic到FPGA中,对板卡断电重新上电,新固件就可以开始运行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4NjA4MHw5N2Y5YjdlNHwxNzYwMDQyOTI4fDB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4NjA4Mnw4YTM3OTk2OHwxNzYwMDQyOTI4fDB8

网友A(2020-05-15):
挺实用的

网友B:
挺好的,以前用sdk烧写,多数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就抓瞎了,后来才知道可以用jic的方式。每次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