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寻求订制一种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0-02-11):
价格:10 元
诸位变压器厂家,我产品需要订制一种隔离变压器,要求AC220V输入(无地线)\AC220V输出,50VA,线圈与外壳绝缘隔离耐压4000V,特别是要求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两根线的任意一条线与大地之间的交流电压小于AC30V(越小越好),我有具体的加工要求文件,请有达到以上订制能量的厂家与我联系,如果能达到要求,价格可以商量。我的邮箱 mcuandi@163.com

网友A:
“特别是要求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两根线的任意一条线与大地之间的交流电压小于AC30V(越小越好)”
这个要求很奇怪。
是用万用表量(指针表还是数字表还是示波器)出来的,还是带负载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要求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两根线的任意一条线与大地之间的交流电压小于AC30V(越小越好)”
这个要求很 ...

应该是LZ不了解参数要求。
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外壳,无非一个RC等效模型。
隔离电压内,R几乎无穷大,当超过隔离电压,R瞬间击穿打火很小。
最后无非就是这个分布电容的参数了。
要求小于AC30V,也是很搞笑,这个和测量仪器的阻抗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