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4 调试 atmega328p

楼主(2020-02-12):
使用,AtmelStudio 7,仿真调试工具 Pickit 4,芯片 Atmega328P,可以下载程序,不能打开DW调试端口。如图,只显示ISP,没有DW。请问各位朋友,应该怎么样操作?谢谢啦!!!工具窗口设置了DW接口。

网友A:
建議使用 MPLAB X IDE

网友B:
新版本的都开始支持AVR了。

楼主:
谢谢回答。已经解决。在设置页面设置DW接口后,直接进行debug操作就可以了。只是成功率太低,10次只有一两次能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