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崛起被动扛上美国!支持国产IC,推荐从我做起

楼主(2020-02-12):
本人是软硬件工程师,非IC销售工程师,仅仅是各种项目遇到过而把一些感觉还可以的芯片上传给大家。每次推荐3个,便于PDF上传(上传容量有限制)
1.  DCDC降压,8~40VDC输入,可调节,600ma输出,国产中广新源生产  型号SC4810C   0.82元/pcs
    只需要1个8分钱的CD43电感8.2uh,加几个电容即可构建适合降压到5V或3.3DC的应用。
    配套5V转3.3V,大家估计很多1117-3.3是吧。
2. 国产PWM驱动桥路芯片,EG2131 VS  【美国】IR2XXX, 成本低,内置死区保护,适合300VDC以下直流电机控制。

3. 国产大功率30V 60A N MOSFET SC03C2,0.75元/pcs  也是中广新源生产,封装跟一般卧式 PK252有不同,为更方便散热而特殊的封装,因为电流能否抗越大,除了Vgs要满足10V外,芯片节点温度低自然可以过更大电流。

SC4810B 40V 小封装同步降压芯片.pdf

30V 60A N沟道MOS SC03C2.pdf

网友A:
现在国产的也很厉害了!

网友A:
往往国产的品牌,更人性化!有时候日本的、湾湾的,有意想不到的功能,或者很变态的功能!

网友B:
攻城狮们,选型的时候,多考虑国产品牌才是王道

兆易创新 一级代理1390245757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被国产单片机坑苦了,你却还在这里贴标签……
真不知道失望不会止于口号哇! ...

不是所有的国产单片机不行,早期的单片机,特别是台系的的确很差,现在国内的品质都提高了,完全不比外国的差。

网友E:
现在的GD32就非常的好。而且存储器也是用起来相当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品质都提高了,完全不比外国差。
        这句话我看的多了。我不反对你这样说,但是你得有 ...

你的多串口单片机是哪款?  要是不涉及机密,发来研究下,越是这种问题,价值越大。 我用过8位机 双串口,  32位机4串口,都还好,没遇到运行问题。 一般硬件没干扰,设计正常,基本都是软件构架和处理逻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内品质都提高了,完全不比外国差。
        这句话我看的多了。我不反对你这样说,但是你得有 ...

老兄究竟遇到什么情况了?这么气愤,我目前的两款产品全部是GD32的,一款是电动车矢量控制器,参考的是STM32的库,以前的产品的确也是STM32的,现在换GD32了,上市一年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一款GPRS网络版控制器,也是GD32的,已经小批量上市一段时间了,也很好,你的产品究竟遇到什么问题了,是用的GD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究竟遇到什么情况了?这么气愤,我目前的两款产品全部是GD32的,一款是电动车矢量控制器,参考的是ST ...

帅哥 会FOC矢量算法  留个Q加个好友,日后万一有外包或有偿技术服务,可提供。  我之前做失败了1个项目就是FFU,需要FOC矢量算法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