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6

楼主(2020-02-12):
这个片子的RAM,地址为0x00CB无法操作,有碰到过的吗?
LD  A,#$55
LD  $00CB,A

上面的指令都改不了!!

网友A:
可能这个地址不支持写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个地址不支持写入吧

RAM,可以写入的,全RAM清零,也改不了。
我用
        ldw X,#ram0_start
clear_ram0.l
        clr (X)
        incw X
        cpw X,#ram0_end
        jrule clear_ram0

很奇怪,整个RAM区里,总有1个字节改不了,上电即是FF,不一定是0XCB地址上。这几句代码是最先运行,断点看也改不了

网友B:
不知道啊。用指针试试看。

楼主:
算了,不去搞清楚了,看起来跟片子的调试机制有点关系,跳开这个字节用,可以。

网友C:
可读不可以写入,权限不够所致

网友D:
这个还有权限的说法?

网友E:
看不懂汇编指令啊

网友F:
手册上有没有介绍这个地址的是干嘛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