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腔!

楼主(2020-02-12):
理解了波导工作原理后,再来理解谐振腔就不那么难了。

考虑一个闭合面,由无穷电导率材料做成,它把整个空间分成两个区域:内和外!
由波导原理可知,在外部,麦克斯韦方程的解为零,而在内部是有限值。而且在边界上,电场的切向分量为零。
这个条件非常严厉,因为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频率都是允许,可能只有离散的频率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对于闭合导体面,只能有些允许的谐振频率,而且这个频率值由导体形状和尺寸决定的。
也就是说,闭合面中可以包含周期性重复的电磁场,通过恰当选择场的频率,就可以叫谐振腔了。

楼主:
研究谐振腔的方法,尤其是工程应用,主要是和传统的谐振电路相比拟,例如给出等效的RLC等效电路。
但是研究三个参数更实用,即①√LC,②√L/C和Q=√L/C/R

参数①确定的是频率,参数②的量纲是电阻,通常叫特征阻抗。参数③是损耗的度量。

尽管理论上腔中可以有无穷多个频率,但通常只研究对应的最低频率!而且通常默认是正弦波。
所以下面公式中的波长是最低频率对应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