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8的大功率电动摩托车控制器开发

楼主(2020-02-12):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
动三轮车、电动汽车)技术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电动自行车以其快捷、方便、环
保节能、经济实用等优点满足普通百姓短途快速出行的需求,因而受到人们的青
睐,更是符合国家政策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电动自行
车车的发展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国电动自行车开始普及于中原、华东、华南
等平原地区,主要是以两轮代步助力车的形式出现,所以其功率比较小。随着电
动车越来越多的被接受,由平原地区逐渐进入重庆等丘陵地区,但是山区地区特
殊的地理环境对电动的功率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开发研制大功率的电动摩托车
势在必行[fll。随着货运及其客运的电动三轮车的不断普及,更是给电动车控制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此为背景,为了适应市场提出了基于STM8的大功率
电动摩托车控制器开发。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有多相结构,可分为半桥驱动和全桥驱动,全桥驱动又分成星
形和角形连接以及不同的通电方式。目前三相星形全桥驱动方式以绕组利用率高、
转矩的波动较小和电路成本较低的优势而使用最多,在本文的设计中使用该种驱
动方式,下面主要针对该种驱动方式加以介绍。图2.8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星形全
桥驱动方式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各个功率管导通顺序是:VT1->VT4,  VT1->VT6,  VT3->VT6,  VT2->VT3,
VT2->VTS, VT4->VTS。当VT1->VT4导通时,电流从VT1管流入A相绕组,再
从B相绕组流出,经VT4回到电源。当电机转过600电角度后,由VT1->VT4通
电换成VT1->VT6通电。这时,电流从VT1流入A相绕组再从C相绕组流出,经
VT6回到电源。如此循环,电机便以一定的规律转动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导通顺
序是为了一方面是完成电机的换相,这个顺序是通过电机的结构来决定的,这样
的导通顺序会让电机定子产生一个连续旋转的磁场。

楼主:
    这里设计了2种刹车方式:高电平刹车和低电平刹车,这样主要是考虑到对
不同摩托车车身刹车电平方式有更好的兼容性。低电平刹车的意思是输入为低电
平对其有效,高电平刹车的意思是高电平有效,在接线的时候接BK H和BK L
分别对应高低电平有效。分别对高低电平刹车进行分析:
    ①低电平有效时,当BK L的输入为低电平时,BRAKE的电压就会给拉低,
输入到芯片的电平为低电平。
    ②高电平有效时,当BK H的输入为高电平时,三极管Q37导通,同样道理:
BRAKE会被拉低,输入到芯片的BRAKE为低电平。
    在安装的时候需要看刹车装置是在刹车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对应
的就选择这样的接入方式。

楼主:
    初始化主要是对转把输入端口进行初始化,选择相对于的输入方式,对AD
模块进行初始化,AD的初始化包括通道选择,采样触发方式,数据输出的方式选
择,等待初始化结束之后就需要对等待延时时间的到来,这是因为速度变换对时
间的要求不需要太高,这里选择的是200ms,这样的时间就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如
果200ms的时间到来了,就去采集转把信号,这里采集的转把信号是模拟信号,
下一步是把模拟信号进行转换,这是 AD模块自动进行的,但是还是需要对转换
好的数据进行读取,AD模块是10位的,转好的数据是放在的两个字节的空间里,
更加前面设置的AD数据的输出模式来对其进行读取,AD模块是把0-5 V的电压
转换为0-1023的数值,这里需要把转好过来的进行映射,进行出来,然后对于到
需要的占空比,然后赋值给占空比变量,这样转把调速功能就算是基本完成。占
空比变量在下次PWM输出事就改变占空比,也就可以达到调速的作用。

楼主:
飞车保护是指为了防止转把接线出现故障导致转把输出信号异常,从而导致
车辆的速度出现突然变化而发生事故,由上面硬件电路设计可知转把为3个接线,
分别为信号线、电源地线、电源正极,具体分析3个线的掉落对信号输入的影响,
下面为对转把3个接线做的模拟实验,分别对3根接线进行掉落实验得到以下结
论:
  1、信号线掉落:当信号线掉落时,单片机转把信号输入为低电平。V=0 0
  2、地线掉落:当地线掉落时,单片机转把输入信号为高电平,V=5 V o
  3、电源正极掉落:当电源正极掉落时,单片机转把输入信号为低电平,V=0 V o
  然后根据3个接线掉落对转把信号的影响设计了转把飞车程序。

楼主: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吧!请问一下,您搞过这种驱动器吗?大功率的。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给我吗?

网友A(2020-09-22):
感谢楼主详细讲解!

网友B:
支持下,方案已经很详细了,对方案的描述也很很详细,但是电路图没有放完,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