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创建一个Keil工程的步骤

楼主(2020-02-12):
创建一个Keil工程的步骤
该**介绍如何在Keil环境下,基于复旦微MCU,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01新建功能文件夹

这里我们建立一个文件夹为 Template,作为工程的根目录文件夹。然后为了方便我 们存放工程需要的一些其他文件,这里我们还新建下面 3 个子文件夹:Device;Drivers; UserCode;Test。至于这些文件夹名字,实际上是可以任取的,我们这样取名只是为了 方便识别。

02新建一个工程

打开 Keil,点击 Keil 的菜单:Project –>New Uvision Project ,然后将目录定位到 刚才建立的文件夹 Template 之下的 Test 子目录,工程的名字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 Test 文件夹就用来存放工程的文件。

03选择MCU型号

这里根据实际使用的MCU型号选择对应的库。复旦微MCU所有系列的pack包都可以在论坛进行下载。
(论坛网址http://www.fmdevelopers.com.cn/forum.php)

接下来需要添加启动文件,如下图在对应位置选择之后,点击 OK。

04这搭建工程环境

打开复旦微官方提供的固件库包,定位到我们之前准备好的固件库包的目录: \Keil_v5\ARM\Pack\Keil\FM33G0XX_DFP\0.3.00G\Drivers 下面文件,copy 到刚才 建立的 Drivers 文件下。 \Keil_v5\ARM\Pack\Keil\FM33G0XX_DFP\0.3.00G\Device 下面文件,copy 到刚才 建立的 Device 文件下。 完成上述步骤后,下面我们需要把这些文件加入到我们的工程中去,如下图点击对应图标进Manage Project Items

Project Targets 一栏, 我们将 Target 名字修改为 Debug,然后在 Groups 一栏删掉一 SourceGroup1,建立两个 GroupsUserCodestdperiph_driver。然后点击 OK,可以 看到我们的 Target 名字以及 Groups 情况如下图:

接上一步,添加需要的文件选择 stdperiph_driver(UserCode) 然后点击右边的 Add  Files,定位到我们刚才建立的目录 Drivers(UserCode) 下面,将里面所有的文件选中 (Ctrl+A),然后点击 Add,然后 Close.可以看到 Files 列表下面包含我们添加的文件。

添加完成后,我们要在 MDK 里面设置头文件存放路径。也就是告诉 MDK 到那 些目录下面去寻找包含了的头文件。这一步骤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设置头文件路径,那么工程会出现报错头文件路径找不到。

05参数设置

如下图,这里我们需要添加的头文件路径包括:\Drivers 以及 UserCode(添加工程中所有 含有.h 文件的路径)。

最后,编译刚才新建的工程。

编译成功之后就大功告成,可以编写代码实现目标功能。

网友A:
老实说,厂家自己做论坛,还不如直接来21ic开一个,另外,题目有点没针对性,还不如叫复旦微芯片新建工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厂家自己做论坛,还不如直接来21ic开一个,另外,题目有点没针对性,还不如叫复旦微芯片新建工程呢 ...

复旦微芯片 有SDK?  发一个可以试试

网友B:
STM32 CUBE 了解下?  或者STM32 CUBE IDE  感觉很方便,现在都是 HAL库了,紧跟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CUBE 了解下?  或者STM32 CUBE IDE  感觉很方便,现在都是 HAL库了,紧跟潮流 ...

我们也正在开发我们自己类似CUBE这样的东西,预计下半年投入使用,可以多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旦微芯片 有SDK?  发一个可以试试

可以上我们的论坛看看,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各中例程,还有参考设计等资料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