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执行一条指令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20-02-12):
比如12MHz晶振的80C51,12T的。执行一条好像是1us,
新塘的ARM Cortex M0执行一条指令多久

楼主:
如MCS-51外接晶振为12MHz,则:

时钟周期===0.167us;

机器周期===1us;

指令周期=(1~4)=(1~4)=1~4us.

楼主:
51单片机指令周期长度的分类
此规律应按照顺序进行判断,前一条原则高于后一条,按顺序检查到哪一条满足,就归属哪一类!

1.MUL、DIV:仅有的4周期指令

2.包含DPTR和PC的指令均为2周期指令

3.所有的绝对跳转和条件转移指令,均为2周期指令

4.所有包括A寄存器的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

5.位操作指令中,ANL和ORL是2周期指令

6.所有包含立即地址的指令,除INCdirect及DECdirect外,均为2周期指令

7.剩下的均为单周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