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自己的硬件设计水平

楼主(2020-02-12):
单位工作都是基于芯片使用层面的,用多了感觉都千篇一律,怎么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呢?看了很多大神用晶体管、D触发器搭电路感觉很牛,但是实际工作中貌似又不需要这么细的东西

tyw
扩大经营范围,把机壳结构也检起来,夠你忙一阵子了,有余力把控制软件也抢过来,工装,测试,采购,讨债...哈哈

网友A:
现在你能把每一个芯片用的很好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设计芯片,建议你换一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能把每一个芯片用的很好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设计芯片,建议你换一份工作 ...

能有什么提高水平的建议吗

网友B:
射频,大电流,模电 都能玩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硬件设计的确提高很慢,特别是量产电路。一出问题损失很大。
根据我的经验:
电子硬件设计分几个层次:
1、怎么设计
这一阶段,一般来自别人传授,读书,上网搜索。
这一阶段的提高,尽快脱离书本。阅读一些偏实用的资料和书籍,解决吃饭问题。
2、怎么设计的好
这一阶段,基本设计电路都有好几个方案,然后根据成本,客户需求筛选一个方案。
这一阶段的提高,需要回到书本中去。
3、成为市场领先者。
这一阶段,对市场高端,低端产品电路设计了如指掌,电路设计目标明确。
这一阶段,根据我的经验,你需要设计高端产品,舍得花钱,把产品质量搞上去。网路上很多小家子气的电子工程师思路不要去学习。尽可能开发新功能,保持领先。你的成本再高,只要成本合理(进口元器件贵,你买贵,别人买也贵)搞营销的人的都能帮你忽悠出去。这一阶段,代表你是某一技术思路的领导者,同时防范别的新技术思路。

网友D:
前提是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平时多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多问几个为什么?很多时候学了经验,再去结合书本知识去总结,就变成自己的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有什么提高水平的建议吗

认真地去读懂所用到的每一个器件的数据手册以及应用手册。
要真的读到懂为止。

另外再把编译器原理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大电流,模电 都能玩

感谢回答  射频方面有没有推荐的书籍之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硬件设计的确提高很慢,特别是量产电路。一出问题损失很大。
根据我的经验:
电子 ...

感谢回答  说的很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