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一款适合做BLDC的单片机

楼主(2020-02-13):
需求是:驱动的电机是48V电池供电,电流20A上下,有霍尔传感器,另外还要20几个IO以驱动其它量。
求推荐!谢谢!

网友A:
STM32F030R8T6,103,302,303,405,407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030R8T6,103,302,303,405,407等都可以

它没有更加专用的吗?像新唐的1200系列等。

网友B:
STSPIN32F0

网友B:
STSPIN32F0就是STM32公司为电机而生的!重新封装了一些组件

网友B:
STSPIN32F0是一款系统级封装器件,提供了适用于不同驱动模式的三相BLDC电机驱动方案。

器件有三个半桥式栅极驱动,电流容量为600mA(灌电流和拉电流),能够驱动功率MOSFETs 或IGBTs。由于集成的互锁功能,不能同时打开同一半桥的高、低侧开关。
器件内部的3.3V DC/DC降压转换器可为MCU和外部元件供电,而其内部的LDO线性稳压器则可为栅极驱动器供电。
集成运算放大器可用于信号调节,比如模拟霍尔效应传感器和采样电阻的信号反馈。
集成可编程阈值的比较器可实现过电流保护功能。
集成的MCU(STM32F031C6后缀7的版本,并扩展了温度范围,)能够实现电机磁场矢量控制(FOC)、6步无传感器等其它先进的驱动算法,包括速度控制环等。它还具有针对嵌入式闪存的写入保护和读出保护功能,以防止不必要的写入和/或读取。
STSPIN32F0 器件也具有过温和欠压锁定保护功能,可置于待机模式,以减少功耗。它有16个通用 I/O(输入/输出)端口 (GPIO通用输入/输出), 最大耐压为5V;有1个多达9通道的12位模拟数字转换器,可在单次模式或扫描模式下进行转换;有5个同步通用定时器。此外,器件还支持易于使用的调试串行接口(SWD——串行线调试)。

楼主:
谢楼上!这个片子在网上我也见过,但不是太了解,不知哪里可以提供入门级的技术支持?

网友C: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D:
请问bldc是什么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