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HDC2010一致性问题

楼主(2020-02-13):
我用HDC2010做温湿度检测,两块PCB,测出来的数据分别是:
2#:19.93℃,68.9%RH
3#:20.85℃,63.97%RH

这两块板子放在室内的桌子上,空气没有明显流动,不知为什么测出来的温度会相差将近1℃?

网友A:
你可以用同一个电源供电试试,是不是电源误差引起的呢?

网友B:
这个传感器的     温度精度:±0.2°C(典型值)

差1℃, 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很少机会了,    你也可以多一些样本试试